钢丝绳的焊接,很不好搞啊,哪位社友有经验

楼主(2014-10-09):
请教各位社友,有没有接触过钢丝绳焊接的。

最近手上有个项目就是焊接钢丝绳,也就是将一根钢丝绳弯成一个圈,把两个头子焊接起来,不一定要很牢固,但是不能用力就拉断。试了几种办法,电焊可以但是外观不合格,而且速度太慢,锡焊焊不上,也可能是工艺不对,反正就不能用。铜焊的话采用的是高频加热,钢丝绳温度上不去导致铜无法融化。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办法,感激不尽。

网友A:
钢丝绳直径多少啊?可否参考点焊的原理焊接?

网友B:
不知道圆多大?圈起来作什么用,可否压力焊或用个接头?

网友C:
以前见过钢丝绳是插接的(把丝弄散,再想想十指交叉)。不过插接段很长,几米到几十米,不然不结实。

网友(点评):
钢丝绳必须插,不然很容易出事,出事就是大事,小B厂子一下就的黄铺!

网友D:
做什么用的?可以用管子将两端连接后压紧吗?

网友:
插接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丝绳直径多少啊?可否参考点焊的原理焊接?

直径也就5.2.点焊可行吗,没试过不知道有没有做过的给点经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圆多大?圈起来作什么用,可否压力焊或用个接头?

圈有大有小,只要不散就好了。接头时可以考虑,但是要求接头的地方不能超过钢丝绳的直径,这点难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见过钢丝绳是插接的(把丝弄散,再想想十指交叉)。不过插接段很长,几米到几十米,不然不结实。

也就起个连接作用,不受力的,只要掉地上不散就好,没什么大用,插接不能用连接的地方只允许大过绳子的直径0.1。不知道有没有做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什么用的?可以用管子将两端连接后压紧吗?

这个可以,关键是尺寸不能超过绳子直径0.1.老外的可以做到焊接后再套管,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工艺,不知道有没有好的办法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径也就5.2.点焊可行吗,没试过不知道有没有做过的给点经验啊

将接头叠在一起放到点焊机上试一下,压力和电流都要作适当调整,我这也只是猜想,楼主不妨找家有点焊机的试一下。

网友E:
渡江缆车的悬挂绳的尾端也是要做焊接处理,焊接时采用巴士和金融化后灌封

网友:
用铝管,切一段出来,然后把两端放进去,用液压压紧.   就像铝电线的铜铝接线头一样.   既会紧,又快,又美观.   满足你所有要求......

网友:
高压电线也是类似结构,连接时有用铝管液压钳夹紧的,也有用雷管爆炸焊接的

网友:
这个普通的焊接好像就能直接的完工!

网友:
可以考虑下激光焊接,我们可以做

网友:
最好不要焊,插接或者用钢丝绳夹连接吧,都比焊接整齐牢靠

附件是一些连接方式,转自百度文库

网友F:
我见到过做汽车拉线的  他们将钢丝绳一端浸在盐酸里 在放进锡炉里  一下就上焊了   很老的   你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1.钢丝用锡焊不靠谱,互不相溶
2.鉴于你的精度,可以考虑下激光焊
以上个人观点,没焊过钢丝,但用过锡焊和激光焊

网友:
参考下自行车的刹车线的接头是怎么搞的。

网友G:
建议不要焊接,现在的钢丝绳可以做到埋头连接,具体你找个座钢丝绳的厂家一问就清楚了。

网友:
楼主可参考电梯钢丝绳绳头做法,绳头编好后用巴氏合金熔化固定

网友:
锡焊不牢,试试银焊,之前见过钢丝绳端部和薄钢片钎焊在一起,供参考。

网友:
氧焊试一下,毕竟直径也就5.2,乙炔开大点红了加点铜焊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见到过做汽车拉线的  他们将钢丝绳一端浸在盐酸里 在放进锡炉里  一下就上焊了   很老的   你可以借鉴一下 ...

在百度里见过,但是我们实验不成功啊,谢谢你提出的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不要焊接,现在的钢丝绳可以做到埋头连接,具体你找个座钢丝绳的厂家一问就清楚了。

谢谢你的建议,回头我找一下

网友:
钢丝绳为什么要焊接了,用其他的固定方法不可以么,市场上很多连接件是接钢丝绳的啊。
   如果真要焊接可以试试热熔焊。

网友(2014-11-14):
锡焊最理想,焊接的地方要处理好

网友H:
这还不简单,现在钢丝绳是不用焊接,成品的钢丝绳就是环状的,我们现在使用的钢丝绳就是圏绳,要直径多大,周长多长,直接结厂家订就可以了,我们已使用六七年了, 而且是软绳,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还不简单,现在钢丝绳是不用焊接,成品的钢丝绳就是环状的,我们现在使用的钢丝绳就是圏绳,要直径多大, ...

能给个联系方式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渡江缆车的悬挂绳的尾端也是要做焊接处理,焊接时采用巴士和金融化后灌封

网上搜了一下应该是巴氏合金吧,含锡铅锑铜等元素,重要的减摩材料

网友:
钢丝绳的端部焊接封头,你可以试一下银焊条焊接,具体焊接参数慢慢调试。我们以前做过封头,钢丝绳是不锈钢的,直径3mm。

网友(2014-12-15):
今天论坛上出现了你的解决方案,你们可以聊啦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3023&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