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mm长的圆棒料如何实现自动上料?

楼主(2014-10-09):
这是图纸,要求自动上料,还要方向一致。

网友A:
条件不明,无法解答

网友B:
料斗,方向一致——人工摆放方向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不明,无法解答

就是一堆棒料杂乱摆放在料箱,要将它们整理到输送线上,以便下一步感应加热。

网友(点评):
难点在排序,直径相差2mm,特征不明显,利用重心应该可以解决,找下做振动盘的大神们吧,这个问题解决了,后面的就简单的多了

网友(点评):
250mm长适合用振动盘吗?

网友(点评):
我也有点怀疑,没有做过振动盘,所以要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料斗,方向一致——人工摆放方向一致。

要自动上料。

网友(点评):
见过热处理中频加工油缸的生产线吗,

网友(点评):
没见过,介绍一下?

网友:
跟振动盘相类似的还有其他吗

网友:
这个来料就应该理顺的啊,然后在上料啊

网友C:
这么大,这么长的东西振动盘要多大?自动送料可以,自动排序是不行的.

网友(点评):
怎么自动送料?

网友(点评):
有一家做振动盘的可以做到78*280的棒料,盘体直径2200,造价应该也不菲啊

网友:
  《机械设计实用机构与装配图则》去翻翻,那里面有好多送料机构,我看到几个改下就可以你用。

网友:
上个示意图,LZ参考下。

网友:
这个工件还比较好做自动供料的
你可以做个左右震的筛子把料筛成同一个方向,再做个机构调换筛出的料大小头相反的料就可以了

网友:
第二个方案

网友(点评):
不错,见多识广啊!

网友(点评):
这样做只能确定方向,无法整理到输送线上。

网友(点评):
方向整理好之后,你在平板下加个输送线就可以了。没什么难度。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很不错,这一点解决了,下一步送料就很简单了

网友:
楼主,我理解你的目的主要是想怎样保证棒料的方向吧,我的意见是可否在传送带中间加一个装置,通过检测棒料是否反向,之后调换朝向,再之后重新放入传送带中。

初步方法:做一个工装,放置在传送带某位置,(这个工装像一个关口一样,只有你想要的朝向的棒料能通过,反向的棒料被气缸推出去,用另外一个装置旋转180度,重新送入传送带),需要两个小气缸,还有要用到PLC,对于搞非标的人来说应该不是很难,而且价格应该比震动机器便宜,而且占地面积小。以上愚见。

网友(点评):
主要是怎么自动上料,定位还要简单一点。

网友:
由于直径差的太小,也就是2毫米,可以流水线上加一对弹簧片,每个弹簧片连接电容控制器,比如左边的弹簧片接触到铁棒产生放电信号,算是正常方向,如果右侧的放电,就算是方向反了,这样在铁棒下面加个装置,将它推走或者是掉头一下。这种方法托架可以往里点,这样可以让2头的高度差大一点,

网友(点评):
方向并不是关键,关键是怎么上料,你这样还是要人上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这么长的东西振动盘要多大?自动送料可以,自动排序是不行的.

送料机构只起将工件送至加工工位后夹紧作用,而在料架上排放料,还需人工摆放.

网友:
看过伏枥前辈的马氏轮。。  你去看看

网友(点评):
不适用,这东西6秒一个,储料斜板只怕要十几米才够用。

网友:
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上料你都搞不定???这还有法做设备,
看看我们的网站WWW.CXMX.CN 里面的自动组装设备,有个插塑料头的设备,你这个他铁棒子比我们那些有弯曲的塑料管要好上料的多。再弄不明白教学费吧。

网友(点评):
看半天好像是人工整理好放上去的,视频拍得令人发指。

网友:
你的材料怕磁性吗,不怕的话可以用磁吸上料

网友(点评):
不怕。具体怎么做?

网友:
我可以做

网友(点评):
用振动盘?

网友:
利用磁选机的结构如何?装有强磁铁的转盘将产品吸起,在下落时做一个导槽,方向合适的棒料会滑落到导槽内,其他的产品重新回到料斗,再被转盘吸起,如此往复。解决了产品的排序问题。
至于物料的方向筛选,可以放一个夹爪,夹爪只能夹起来22直径的一端,每个产品出导槽之前都会被抓一次,如果是22毫米的一端则会被起来,翻转180度以后重新放回原位。如果是20毫米的一端,产品不会被抓起,夹爪检测到没有产品被抓起,就会直接放行。

网友:
大料斗加皮带线

网友(2019-01-18):
我家做上料设备,不妨视频下

网友:
棒料的方向一定要是一致的呗?

网友(2019-02-25):
想到了这个方法,但是再一想感觉容易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