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一定压力后就泄压的口子,有这种结构的东西吗

楼主(2014-10-09):
各位大侠,见多识广的麻烦指点下
工作情况:往一个箱体里通压缩空气,当达到一定的压力后,通过一个泄压的口子排气,当气压下降后后自动关闭。
这个口子不是连接在气管上的,是安装在箱体上的。

我想请问下有没有这种结构的东西?
  要小巧的 不能太大了

网友A:
高压锅的泄压阀不就可以用嘛,另外压力容器上都有这样的安全阀

楼主:
有没有见过的 麻烦指点下  谢谢

  类似于高压锅那个一样

网友(点评):
你上阿里巴巴,淘宝上找下安全阀,多的是

网友B:
直接接一根管子再加一个可靠自重密封的盖帽。盖帽的重量等于气压*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锅的泄压阀不就可以用嘛,另外压力容器上都有这样的安全阀

感谢toafy大侠回复

我的设想是在箱体上开个螺纹孔,这个东西装在这个孔上

 压力容器上的安全阀我查了下  都太大了

我想要的那种 大概在8-10mm左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toafy大侠回复

 我的设想是在箱体上开个螺纹孔,这个东西装在这个孔上

你说的8-10mm是什么?螺纹接口吗?另外箱体厚度多少?所需气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接一根管子再加一个可靠自重密封的盖帽。盖帽的重量等于气压*面积。

谢谢白云若雪

你的这个不适合,因为我的有的安装盒子的位置是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8-10mm是什么?螺纹接口吗?另外箱体厚度多少?所需气压多少?

toafy大侠
 你说的8-10mm是什么?螺纹接口吗?
我说的8-10mm左右 是控制在它的安装螺纹孔大小。

另外箱体厚度多少?
箱体厚度可以根据这个泄压口子更改。

所需气压多少?
 设计的是0.6-1MPa

网友(点评):
正解,安全阀,话说这个价格还行,应该还有更便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toafy大侠
你说的8-10mm是什么?螺纹接口吗?
我说的8-10mm左右 是控制在它的安装螺纹孔大小。

为什么接口螺纹要这么小呢?一般接口是焊在箱体上的,接口的螺纹也是标准的,你可以选用两分的接口。你看看这个是否合适?http://detail.1688.com/offer/735790232.html

网友:
安全阀;一般空气压缩机上比较常见,另外载重车发动机带有压缩机的大架子上的储气筒非常多见,有可调式、不可调式。

网友C(2015-06-29):
其实用电气控制很简单就实现了,而且精度很高。
在箱体上装一个压力传感器,在排气口装一个SMC的电磁阀来控制排气。压力传感器最好是数显的那种(可以一目了然的知道箱体内的气压),具体气压值自己设定,当箱体内的气压达到设定值时,压力传感器就有信号输出,输出信号来控制电磁阀动作,此时排气口排气,当箱体压力低于压力传感器设定值时,压力传感器输出信号消失,电磁阀复位,关闭排气口。
电控应该比机械的可靠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用电气控制很简单就实现了,而且精度很高。
在箱体上装一个压力传感器,在排气口装一个SMC的电磁阀来控 ...

电控的的确比机械式的安全阀更敏感更可靠。就是价钱贵,毕竟一分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