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件的技术要求怎么写?

楼主(2014-10-09):
求助  焊接件的技术要求一般都怎么写啊?

网友:
啥意思?是指焊缝的标注吗?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1_iuqwpnCJjQsQ6Qqs3_zc4RK2NbxPfQjDw0KnL1LhUzCKV-j7jVfD3t2I5KVlQs9EfXudXVUnEb1g3fUpKnmmkpbfOgHdXMXbg7dkxP3BG

网友A:
最重要的是要求 焊后去应力处理,其他如焊点打磨光滑

网友:
用“焊接缺陷”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重要的是要求 焊后去应力处理,其他如焊点打磨光滑

网友:
焊接牢固、美观,去除焊渣,焊后修磨平整;去除焊接应力后加工;焊缝的要求(焊缝高度,焊接方式,是否断焊),喷漆颜色==

网友:
做课设的时候遇到过,百度技术条件,有好多,从里面选

网友:
对于质量要求不高的焊缝
可以写焊接饱满美观,焊后磨平,
对于大的结构焊件,可以加一条,焊后去应力退火
如果你对焊缝质量要求很高
可以在技术要求你规定何种焊接,打底焊采用什么焊接, 是否要清根等等,
最后焊后采用何种探伤方式 以及按什么标准的几级验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