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两种产品要在螺纹处进行镀铜,急求

楼主(2014-10-09):
现有两种产品要在螺纹处进行镀铜,加工完成后镀铜厚度未0.0076-0.01,大神们谁知道哪里可以做?着急ing。。。

网友:
看你挺着急的,找度娘搜一下,多的去了,找个近一点的打个电话问一下

楼主:
网上有很多的,不知道哪里靠谱,来回试比较费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有很多的,不知道哪里靠谱,来回试比较费时间。

靠不靠谱最终试了之后才知道,那在这问不是还得不到答案?

网友A:
一、什么材料上电镀?铝材/铁材上?
二、局部电镀??有量是可以,主要考虑如何电镀保护。
江苏苏州地区、广东深圳周边、成都等等都有的。
数量、地域、基材种类。具体些

网友B:
是工业园区 斯伦贝谢 公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什么材料上电镀?铝材/铁材上?
二、局部电镀??有量是可以,主要考虑如何电镀保护。
江苏苏州地区、 ...

Inconel 718  双时效处理 两端螺纹处镀铜,很短。 数量比较少 长度有两种 535 1200 直径48

网友(点评):
你可以找苏州那边的做滤波器电镀的问问。估计你的也是射频类产品应用。他们电镀的也是此类产品。 主要问题数量少。你自己要搞清楚镀铜表面的保护剂用防手印(电性能差些但不会变黑)还是不防手印(电性能好易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工业园区 斯伦贝谢 公司的?

不是 我们山东的。

网友:
螺纹处镀铜1丝,主要起什么作用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