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面钻孔最佳方法 [附图--孔位红色部分]

楼主(2014-10-09):
斜面钻孔最佳方法 求一个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0448

网友:
这个问题论坛里有讨论过,用钻套或者铣刀锪平再钻孔,你搜一下

网友:
记得有专门的钻头,以前洪都集团一个人发明的,现在貌似是院士了。结构类似空心钻和铣刀。

网友:
钻套适合普通钻床,需要做工装。数控设备可以铣个平面在钻,注意出口要减速,不然容易崩刃。

网友:
你这本来就要做沉孔,铣刀锪平,做出D10.5沉孔,再钻M6底孔,注意出头为斜面,需要用麻花钻或者其他带导向的钻头并且要减速,再做D7孔,最后攻丝。

网友:
斜面钻孔无非就是先铣个平台再钻孔,或者用钻套,或者用工装摆个角度放平,这个零件用楼上的方法就行了,反正有沉孔,先铣沉孔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