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毛细管,哪位社友了解

楼主(2014-10-09):
以前只知道管材,后来发现,细管还有个称呼叫毛细管,挺好的叫法。
今天打算买点,因为主要用的是内表面,就聊了聊。几点小发现,关于制造和对应表面的。
一种是模拉,外表面光亮,内表面亚光。问为何内外表面不一致,店家说不清。
一种是钢带卷的,内表面为抛光表面。
是这样吗?
还有哪些制造和处理?内外表面是怎样的?
谢谢大家!

网友A:
模拉,外表面光亮,内表面亚光。外表面因为硬挤拉出来的,所以光亮,内表面没有摩擦加工,所以不如外表面光亮;另外一种钢带卷的,内表面虽然为抛光表面。但有细小焊缝,焊缝处非常毛躁,也不光滑,有些质量不好的,焊缝处还容易出现漏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拉,外表面光亮,内表面亚光。外表面因为硬挤拉出来的,所以光亮,内表面没有摩擦加工,所以不如外表面光 ...

谢谢前辈指教!再问两个问题吧。

1
“内表面没有摩擦加工”是什么意思?

2
我百度发现,有内外表面均光亮,说是酸洗。是否是说模拉后酸洗?

十分感谢!

网友(点评):
内表面是拉模过错中自然形成,没有接触到加工,所以要比外表面粗糙。现在根据特殊订货,可以订到内外表面均要光滑的毛细管,酸洗过的管子只能说比较干净,但不见得光亮如镜。

网友:
真是行家啊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拉,外表面光亮,内表面亚光。外表面因为硬挤拉出来的,所以光亮,内表面没有摩擦加工,所以不如外表面光 ...

内外表面均光亮的话,那么内外表面是怎么形成的?
十分感谢!谢谢您!

网友(点评):
外表面经过积压,产生了光亮效果,同样,内表面也要经过积压才能产生光亮效果,这就需要钢管在积压变径过程时,需要有个芯轴,至于究竟如果形成,各家有各家的绝招....... 应该也算是工业技术机密吧!

网友(点评):
感谢,林前辈!!!

网友:
新出的是吗?

网友:
我们用做机器内部零件的毛细管要求内外都光滑,一般是买医用的针头在改造下

网友:
模拉的是无缝管 表面不怎么型  卷起来焊接的是焊管 内部比较平整 压力大的环境下用模拉的

网友:
目前在研究不锈钢产品的工艺和处理方法。前辈们提的问题,和你们的讲解对我很有帮助,在此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