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压式增压缸和直压式增压缸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2014-10-09):
    预压式增压缸和直压式增压缸不同的是,直压式增压缸只有一段行程,全部均为高压力行程。预压式增压缸第一段行程为低压行程,先将油缸推出与工作物接触,再进行第二段高压力行程。总的设计效率较高,只要机台空间允许的话,在安装和使用都是不错的选择。
       由于增压缸是低转化液压工程,油缸容积大,尽可能的使用是在设计短行程工作,即使这样的缺点,直压式压缸仍很受许多机械设计者送,被广泛应用于各类模具夹紧,工件,更换刀具玩刀缸(加工中心)及板材加工(电路板)等机器。增压器的用途,是为了减少空间的机器表面部分,并且没有方向的限制,但管道和效率是比较麻烦的,所以在空间和工作方向允许的情况下使用压力缸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
呵呵,好孤独啊,我给你顶一下。
我看你写的区别只是简单的功能上的区别,应用上呢?
什么样的情况下用哪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