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简单的计算题,听说这里高手很多

楼主(2014-10-09):
各位机械行业的前辈,晚辈遇到了一个难题,听说这个社区高手多,请各位多多教导。这是我最近做的一个东西,一个重物,底下有四个小凸台,将这个重物放于一个钢架上,钢架是用型钢焊接而成,直接放置于地上的。我想请教的是,怎样校核我所用的型钢是否合适呢?我先说下我的思路:重物直接放置在钢架中的两块型钢上,有四个接触点,每一个接触点对型钢产生数值为1/4重力的压力,然后算出两根型钢的挠度,看是否符合要求。但是按我这样的算法,其他的型钢都没有校核到,这应该是不对的吧?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这个架子这么拼焊感觉怪怪的

网友(点评):
果然怪,,,,,O(∩_∩)O哈哈哈~

网友(点评):
老油条们都笑而不语呀!其实就是桌腿要短些不要占用哪个型钢的厚度,型钢长度方向的长度延长一个料位焊接。

网友(点评):
焊缝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架子这么拼焊感觉怪怪的

怎么会呢?我们这里的架子都是这么焊的啊

网友(点评):
按你们这个拼法就不要去计算了,浪费精力和时间!单单一个焊缝质量的检测就搞晕掉!计算的再好也没用!

网友(点评):
您的意思是这样子拼焊即使型钢本身满足要求了,焊缝强度也不够,是这样吗?

网友:
一般是先做平面,再做4个腿。

网友(点评):
我们平时都是这样,先做平面的框架,再焊接4个腿,楼主这个图看着就不舒服。

网友B:
你要保证什么指标?焊缝强度验算应该在扰度验算之前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保证什么指标?焊缝强度验算应该在扰度验算之前完成

正解,型钢校核的话选最容易变形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保证什么指标?焊缝强度验算应该在扰度验算之前完成

保证这个钢架不会被上面的重物压崩,或者明显的压弯,如果焊缝强度满足呢,接下来要验哪方面的东西?

网友C:
   第一,你这架子肯定是受重压的焊法?重压的架子不会把支撑脚放到框架旁边,都是在框架下面的。
   第二,就算你要校核,直接把变形最大的计算下,变形最大的合格了,别的没特殊要求吧。
   第三,你不是这专业的,自己看了点书,没人带的娃娃吧;呵呵。
  鉴定完毕。

网友:
长见识了,这么焊的机架还真不多见

网友:
架子是有这种焊法,关键看你这架子是四角受力还是平面受力。四个角受力就是你这样焊,可你的要求貌似是中间平面受力,所以要先焊接平面再焊接立柱

网友:
架子都是先焊拖重物的框,再焊四个脚,这样受力比你那个好多了,你那样子也不好焊啊。。

网友:
你要保证什么啊,你那东西很重很贵?随便用点小槽钢焊焊就刚刚的。可以多跑跑车间 看看那些物料架的型钢是多大的。。。。。。。。

网友D:
就这个而言,光靠材料力学是不能解决的,还得加结构力学,所以你的思路就是有缺陷的。不如你把这个架子的外形尺寸给出来,自己建模或者让大伙建模,自己分析或让大伙分析,就你现在这样,没数据的求助,得到只能没数据的定性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你这架子肯定是受重压的焊法?重压的架子不会把支撑脚放到框架旁边,都是在框架下面的。
   第二 ...

1.前辈,我在ABB现场见过这么焊的架子,上面放一个泵,这么有名的公司,我觉得他们做出来的东西应该没错吧。
2.变形最大的是不是就是与重物接触的两根槽钢啊。
3.我是机械专业的啊,新人不懂所以来求助。

网友(点评):
俺不是前辈, 你那图如果是1:1画的基本上都不用算。如果不是1:1的就要看哪个部位受力最大了。 机械专业的这样的问题不应该还在问,肯定学校混日子了吧。 要像998说的那样,年轻人多看看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这个而言,光靠材料力学是不能解决的,还得加结构力学,所以你的思路就是有缺陷的。不如你把这个架子的外 ...

谢谢回复。因为平常出这种类型的架子,都是参考以前的图纸或者领导选好型钢的型号让我出图,我只是担任了画图的工作而已,所以现在想自己弄明白怎么计算然后选型。大学的时候并没有学过结构力学,看来要回去补补这方面的知识了。

网友(点评):
在这里***/forum.php?mod=guide&view=newthread

网友(点评):
主要受力在两个长方钢上面,为啥不把两个长方钢担到腿子上?这样焊缝强度要求低很多了吧?

网友:
看前后图对比一下就不用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下看着顺眼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