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的箱体内怎么升温,请教社友

楼主(2014-10-09):
我想做化纤棉设备,第一道出现了点问题
现在生产线的第一道是一个20立方的密封箱体想把箱体内的温度加热到300度以上,
我现在用两个放有加热管的加热箱‘温度大概有六七百度’用风机循环加热,但效果不是很好,我现在风机上的电机用的是四级的,换六级的能达到吗?
请教各位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
密封箱体内应该加保温装置,我以前做过联苯热箱.里面是加联苯和石棉保温!可以参考一下加弹机热箱!

网友:
我也做过风机烘箱,总感觉风机加热内部温度不均匀。做等楼主如何解决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大家多帮忙

网友:
你风速过高,反而影响升温,这就像你喝热汤,用嘴吹凉,越使劲吹,汤凉的越快。
风速小点,再间隔时间循环风,如果你做出实物了,就做实验吧,什么计算,什么分析,都不如实验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