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齿轮参数

楼主(2014-10-09):
在SW Toolbox里调用了一个GB标准齿轮,怎样修改齿轮参数变成自己想要的齿轮,请各位大侠指点下小弟。。多谢。

网友A:
LZ这样提问的话,讲太多你也不一定明白。还是推荐SW的插件给你用吧GearTrax2012
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u012391861/6376905

网友B:
重新调用,更换参数,再拖一个出来

网友C:
SW能用参数化画图???我只知道PROE可以(也略懂) 但SW(我现在用)可以参数 我还真没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样提问的话,讲太多你也不一定明白。还是推荐SW的插件给你用吧GearTrax2012
http://download.csdn.net ...

多谢指点,有2013的吗?我的是2013的

网友(点评):
俺用的是XP系统,没2013的,网上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调用,更换参数,再拖一个出来

我是菜鸟,还是不太明白,能具体点吗?怎样更换参数,怎样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SW能用参数化画图???我只知道PROE可以(也略懂) 但SW(我现在用)可以参数 我还真没看过

之前我也用PROE画过,现在用SW就不会了,不太熟悉想用一个快捷的方法,我这个方法应该可以吧,不知道怎样更改参数

网友(点评):
就是从toolbox再拖出一个齿轮,重新赋予参数,不过现在使用迈迪,不受版本变更导致的toolbox库变大变小的困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W能用参数化画图???我只知道PROE可以(也略懂) 但SW(我现在用)可以参数 我还真没看过

你搞笑吗,SW从诞生之日就是为取代PRO/E而生的,查查历史,pro/e的副总裁就是瞧着pro/e 2B,才自己出来创业的,包括CV的副总裁,从pro/e出来去了CV,发现也是那个B样,也出来创业,共同创立solidworks。
没文化,没可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搞笑吗,SW从诞生之日就是为取代PRO/E而生的,查查历史,pro/e的副总裁就是瞧着pro/e 2B,才自己出来创 ...

截个SW参数界面我看看

网友(点评):
这些都是基本的常识,自己不查让别人找,我欠你的吗,你要是找碴的,我也不理,毕竟solidworks的市场和用户群在那呢,solidwroks从来不缺抹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截个SW参数界面我看看

看了你头衔是元帅 我没文化
1.你从我话中那句话看出我说SW不能用参数的(我是说没看过 我是真不知道SW怎么用参数)
2.说我找茬 我是说截个图 这个叫找茬??截图很复杂?其实我想要的是这个

3.说我黑SW 你一副愤愤不平  你那看出我黑SW了  看我上面说了吗 我自己现在也在用

网友(点评):
solidworks的参数化设计还是能够用的!里面有一个配置功能,自定义设置参数,可以在电子表格里设置参数! 对于三维设计建模软件的争议一直存在,但对于设计而言,建模真的是次要的次要!没有必要为这个费口舌功夫!

网友(2015-10-09):
有些齿轮是生不出来的,感觉还是要有个牛逼的插件,或者掌握传统的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