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齿面热处理硬度与应力问题

楼主(2014-10-09):
在设计齿轮时,一般要求材料调质,然后齿面高频处理,硬度HRCxx-xx
硬度与强度对照表上,碳钢的最大抗拉强度是1744Mpa(一般碳钢才几百Mpa,不应该有这么大啊?)对应的是HRC50,也就是说碳钢做的齿轮,齿面的热处理硬度最大是HRC50,然而一般图纸技术要求一般都会超过HRC50,为什么?

网友A:
表面硬度的大小是根据硬度计打出来的结果。至于硬度跟抗拉强度的关系没研究过,不太好说。
个人愚见:淬火是表面硬度的特性,而抗拉强度是材料整体(特别是内部材料)的力学特性。两者对象不同,不能简单对照。
     为了回帖,特找了点资料:
     一般来讲,当钢的硬度在500HB以下时,其抗拉强度与硬度成正比。当也不是绝对的,要看场合。
热处理:回火温度低时,抗拉强度与HRC时的相关关系便可能被破坏,钢的回火温度,硬度和抗拉强度的关系如下图表示:

由此图可见硬度随回火温度的升高而下降,但在淬火状态以及300℃以下低温回火时,硬度与抗拉强度的关系难以成立。当回火温度在300℃左右时,抗拉强度与HRC具有相关关系,即硬度高,抗拉强度就高;硬度低,抗拉强度就低。在低温回火状态欲求出抗拉强度值是很困难的,因为此时抗拉强度值分布很离散。
   由于低温回火件的抗拉强度不稳定而不能确定,故在日本工业标准(JIS)中也是通试验来测定400℃以上温度回火件的拉伸特性(也有300℃回火工件)。换言之是只对调质件(淬火+400℃回火)进行拉伸试验。在工业上只是在要求抗旋转弯曲疲劳和抗磨损时才使用低温回火件。高频淬火和渗碳淬火即为此适用例。受拉应力的零件不采用低温回火。不过在低碳钢中,但淬火后能发生自回火(故Ms点高)时,亦有在淬火状态下使用者。低碳钢的板条马氏体组织结构自回火,正可在工业上应用,但此时必须考虑淬透性和质量效应(必要时应添加B、Cr、Mn等金属元素)。

网友:
应该是合金钢 并且表面渗了些东西才能达到那样的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面硬度的大小是根据硬度计打出来的结果。至于硬度跟抗拉强度的关系没研究过,不太好说。
个人愚见:淬火 ...

谢谢hoot6335的回复,
我的意思是:齿轮齿面的硬度设计值(如HRC58-62)是怎么来的?依据是什么?它与齿面的接触强度的关系是怎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hoot6335的回复,
我的意思是:齿轮齿面的硬度设计值(如HRC58-62)是怎么来的?依据是什么?它与齿 ...

这个俺确实没有研究过,说的不对请海涵。也希望能一起探讨,让自己涨个知识。
“齿轮齿面的硬度设计值(如HRC58-62)是怎么来的?”:根据这硬度值,俺认为这是硬齿面接触。提高到这种硬度主要原因是防止齿面磨损,提高齿轮寿命。而硬度的范围,除了手册上推荐的外,还有的是根据实际经验对比来确定的。比如:这次用HRC40~45,下次用HRC50~55……最终哪组齿面磨损小就采用哪个。当然,现在很多企业是采用横向对比或历史习惯来确定硬度范围。如:竞争对手用了HRC50~55,俺也这么用,或者比对手高点就用HRC58~60。又比如,俺用了HRC40~45,齿轮运行的也不错,没出问题,那就一直这么用下去。
归结到一点,齿轮的硬度是根据实际使用情况以及成淬火本来综合考虑的。

“它与齿面的接触强度的关系是怎样的?”齿面的硬度提高,有助于提高齿轮面抗点蚀、抗磨损的能力。即当材料一定的情况下,提高硬度值,可以增强齿轮的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俺确实没有研究过,说的不对请海涵。也希望能一起探讨,让自己涨个知识。
“齿轮齿面的硬度设计值( ...

你说的也很有道理,不过抗点蚀、抗磨损的只是定性的分析,而齿的弯曲疲劳强度和接触疲劳强度是可以算并校核的。
硬度是跟接触疲劳强度有关的,二者都是可量化的,应该有一些对应关系才是,俺学识浅,一直没找到这方面的资料。
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也很有道理,不过抗点蚀、抗磨损的只是定性的分析,而齿的弯曲疲劳强度和接触疲劳强度是可以算并校 ...

楼主可查询QCN29018-91标准及编写说明,有这方面详细的介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也很有道理,不过抗点蚀、抗磨损的只是定性的分析,而齿的弯曲疲劳强度和接触疲劳强度是可以算并校 ...

俺的理解:影响“弯曲疲劳强度和接触疲劳强度”的主要因素是——制作齿轮的材料。如:45钢和QT500制作同样的齿轮,其“弯曲疲劳强度和接触疲劳强度”是不一样的。
而齿面硬度,主要影响齿轮表面的的抗磨损程度。对“弯曲疲劳强度和接触疲劳强度”的影响极小。
因为,当齿轮的受力足够大,以致一啮合就能把齿搞断,这时候无论齿轮表面的硬度到多少,都一样断齿。这时候,就不能单纯的说“齿面硬度”与“弯曲疲劳强度和接触疲劳强度”有对照关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的理解:影响“弯曲疲劳强度和接触疲劳强度”的主要因素是——制作齿轮的材料。如:45钢和QT500制作同样 ...

弯曲疲劳强度是按输入扭矩计算的,按正常情况是不会拆断齿的,你说的“受力足够大”是非正常的破坏,齿面硬度只是齿面的表面层,里面还是有韧性的。
计算许用的接触疲劳应力[σh]时,要用到齿轮的接触疲劳强度极限图,里面会有热处理硬度与疲劳极限的对应关系。

我在网上找到了这样的资料,如图的疲劳强度与硬度关系式计算,但为什么是这样算的,什么情况用2HB,0.93HB,17HRC,这些系数是怎么来的?还不太明白?

网友(点评):
这计算公式,个人看法是,经验公式。这个截图是哪本书上的?看下前面有没讲。

网友(点评):
http://www.doc88.com/p-98741277990.html,你看一下,是怎么回事?我没搞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hoot6335的回复,
我的意思是:齿轮齿面的硬度设计值(如HRC58-62)是怎么来的?依据是什么?它与齿 ...

HRC的测量极限了吧,再高的话要用HV了
再说硬度达到HRC55-60,已经很高了

网友:
制作齿轮的材料一般有:45#    40Cr      42CrMo       38CrMoAl        20Cr  等

网友:
光测零件的硬度是不够的
如硬度一样,加工工艺不一样,寿命就不一样
锻打材料就是比棒料寿命高
不信,可以试做比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