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砖机冲压材料选用,请教

楼主(2014-10-10):
最近亲戚弄了一个打砖机模具加工的小厂,压模材料选用16Mn材料,不耐用。
请问哪位大侠有更好,性价比高的材料推荐,多谢!

用12mm厚的钢板,淬火硬度达到60HRC。淬火性好,焊接性好,耐磨,韧性好的材料。

网友A:
我以前有做过砖机模具 16Mn要渗碳处理要渗1-3mm,表面硬度56-60H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有做过砖机模具 16Mn要渗碳处理要渗1-3mm,表面硬度56-60HRC。

嗯,现在就用的这种材料,属于最普遍的,还有用42CrMo,高频淬火硬度能达到60HRC多,价格比较高。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材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