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放线轮的恒力装置

楼主(2014-10-10):
线是越用越少,但拉的力不能有很大的变化。

而且要方便这个线筒的取放,

业界好像有标准的做法, 请大侠们指教一下了

网友:
参考一下开卷机里的张力控制系统

网友(点评):
这个有点复杂么

网友(点评):
当然不要这么复杂,要求不高的话用一个磁粉离合器搭配控制器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两千块左右

网友A:
同意楼上所说,不过应该是加一个磁粉制动器。C:\Documents and Settings\leo\桌面

网友(点评):
有没有机械式的,更简单的,精度不需要这么高的

网友:
从卧式放线改立式放线,纺织业都嘛是这样搞。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简单的杠杆结构即可满足

网友(点评):
怎么样的连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所说,不过应该是加一个磁粉制动器。

精度不需要那么高,能不能更简单的,类似于摩擦盘,弹簧组合之类的

网友:
直接用调速电机放线,穿线过连杆,连杆铰链端接两个上下限接近开关控制调速电机的启停即可。根据需要调节放线速度,减少频繁启动。

网友(点评):
也是一种方法,在cable自动化中运用较多。

网友:
再简单一点就是这样的了(如图),只要几根弹簧和一个布带,包在线圈的外围,把距离设定好,随着线圈直径变小,弹簧拉伸量变小,制动力随之变小。

网友(点评):
布带包在线的外面不太合适了。

网友:
磁力式张力器,才几百块钱一个。

网友(点评):
这个正是我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