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工装的问题,还是压入力不够?请教

楼主(2014-10-10):
单位装配D6.35 +0.1/+0.05的管子(管子是空心的内径为4.35,材料是碳钢),管子要打入D6.3 +0.05/0(孔的材料是铝合金的)的孔里面。现在使用的是100*100的气缸,气压也0.6。装配时发现装不进孔,只能装一半。求大神指教,是工装的问题,还是压入力还不够。

网友:
孔尺寸公查没选对,可以适当再放松点。

网友:
装配式添加润滑油,再不行把孔的零件适当加热。

网友:
俺是不是看错了?
孔D6.3 +0.05/0,
轴D6.35 +0.1/+0.05。
轴比孔大,怎么装?

网友(点评):
就是,最基本的常识连我这个学渣都知道:孔轴配合基本尺寸要相同才行

网友(2014-12-17):
楼主说了能装进一半,说明管子端部做了锥度处理或相关措施,用塑性变形装入。后面管子不容易变形就装不进去了。建议喷枪烤烫管子,快速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