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导轨的设备叫什么,多少钱?

楼主(2014-10-10):
请问下切割导轨的是什么设备,线切割还是什么?大概多少钱啊?

网友A:
大导轨砂轮切割机,小导轨,微型导轨,线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导轨砂轮切割机,小导轨,微型导轨,线切割

20-45这个规格的导轨用什么工具切割啊?倒角怎么弄。

网友:
手持角磨机或者小型钢材切割机

网友:
好多工具可以切的。

网友:
砂轮切割机,倒角就用那种小型的修磨机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