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这原理图

楼主(2014-10-1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电器是与电线联在一起,油泵是与油管连在一起,所以楼主的问题我听不懂

网友A:
加个压力继电器可以实现

网友:
可以用 压力继电器实现 (图中 序号 16-1  16-2 即是)

也可以用卸荷阀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压力继电器可以实现

位置控制还是压力控制,压力控制可用继电器

网友:
不清楚啊!!!!

网友:
怎么还有水啊

网友:
不用压力继电器用啥呢?压力继电器的触点串联电机的接触器

网友B:
低压大流量,高压小流量的应用很多。附件为液压高低压泵,无需电控系统,国内应用较多,详见附件。
美国DELTA  POWER高低压两级调速齿轮泵是用于高低压回路,例如:木材切割机、垃圾打包机、压力机及类似液压控制设备。泵在一级工作时,油缸轻载快速运动,在二级工作时,油缸运动速度很慢,工作压力较高,将加工件在高压下压制成型。    该油泵由两个不同尺寸,不同排量的齿轮泵组合而成,保证系统高效的工作。  在低压时两个泵同时工作,随着负载的增加,内部卸压阀将流量泵卸载,小流量齿轮泵保持工作,油泵为高压小流量工作状态。当负载所需压力降低,低于卸压阀设定压力,则油泵内的大流量齿轮泵与小流量泵合流,油泵自动平稳地转换到大流量低压力工作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压大流量,高压小流量的应用很多。附件为液压高低压泵,无需电控系统,国内应用较多,详见附件。
美国DE ...

还没有寻到这样一种泵,也是两级泵,低压小流量,高压大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