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红色圈的东西,可以吸不锈钢板,谁认识这是什么

楼主(2014-10-10):
如题,图中红色圈的东西,貌似电磁铁,可以吸不锈钢板的。有哪位大侠确切的知道这是什么的,谢谢了。

网友:
不锈钢板不可能用磁力来吸附,只能靠真空。你说的那个东西是不是电磁驱动的真空元件啊,只是猜测。

网友(点评):
谁说不锈钢就一定不能用磁铁吸附

网友:
不锈钢的种类繁多,常温下按组织结构可分为以下几种:

    1、奥氏体型:如201、202、304、316等
    2、马氏体或铁素体型:如430、420、410等
    奥氏体型是无磁或弱磁性的,马氏体或铁素体是具有磁性的。

网友(点评):
分析透彻!

网友(点评):
照你这么说那么我的猜测就是对的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