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气缸作用下,异形爪旋转90度,此结构是否合理?

楼主(2014-10-10):
在气缸作用下,异形爪旋转90度,此结构是否合理

网友:
爪可以旋转90度。但这结构,两个爪之间貌似没夹持力啊。

网友A:
不合理,在运动过程中,上面两个孔高度在变,但始终与下面两个孔保持平行,气缸前端固定会损坏气缸,要活动连接。

网友(点评):
说的对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合理,在运动过程中,上面两个孔高度在变,但始终与下面两个孔保持平行,气缸前端固定会损坏气缸,要活动 ...

气缸头部连接的部分就是铰链连接

网友:
注意死点 问题.

网友B:
可先在CAD上模拟,看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缸头部连接的部分就是铰链连接

气缸加个浮动接头。。。

网友:
看不出这夹爪的作用

网友:
可以实现

网友:
结构没问题看不看结构作用气缸前端连接结构还需要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先在CAD上模拟,看效果

CAD怎么模拟啊,求解

网友(2015-09-21):
引用 网友A:
不合理,在运动过程中,上面两个孔高度在变,但始终与下面两个孔保持平行,气缸前端固定会损坏气缸,要活动 ...

对头

网友:
运动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