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传动,求电机平稳状态下的扭矩,求助

楼主(2014-10-10):
尺寸如图所示,  链传动,求电机平稳状态下的扭矩,关键是怎么算,网上一大堆,乱七八糟,
社区也有很多,但是也都是半知不解的,求牛人,求具体计算步奏。

网友A:
问题描述的还是不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描述的还是不清楚啊

主动轮和从动轮半径都是50MM,带动链板,链板上负载为50千克,速度0.13米没秒,算电机的扭矩

网友(点评):
条件不全,不好计算,比如皮带单位长度质量,因为6M长的皮带线要考虑自重对摩擦力的影响,另外,这究竟是皮带线,还是链板线?计算方式又不同了

网友(点评):
链传动,链条就算100KG吧,滚动摩擦,不锈钢与不锈钢摩擦,主要搞不懂的就是,把这些重量,负载全部算出来,转换成摩擦阻力X速度就是功率吗,链轮中心距这些都不算的吗

网友(点评):
计算电机的转矩,需要主链轮直径

网友(点评):
图上有啊,直径100MM

网友:
这不是传送带吗,带动负载作匀速运动的是负载受的静摩擦力,按照最大静摩擦力算,最大静摩擦系数是?,最大静摩擦系数?x负载给传送带的正压力等于负载的重量,50x9.8=490牛。根据牛顿定律,负载给予传送带的静摩擦力也应该为490牛
假设两边的传送带轮的摩擦阻力为零,并假设左边的带轮为主动轮,右边的带轮为从动轮,力与速度的乘积就是P=FV。就是功率,国际单位是W。这个一般是用于求瞬时功率的公式,因为是匀速运动,而且各种摩擦阻力被假设为零了,所以电机的功率就是490x0.13=63.7瓦。
再根据9549.297*P=T*n ,注意这里的功率单位是千瓦,n是转速,求出转矩。

网友(点评):
请教下,如果用F=ma 然后再乘上链轮直径算M可以吗? 这计算中a是不是在V=0.13m/s后就等于0。

网友(点评):
你的F是哪个工件的受力,你的m又是谁的质量

网友(点评):
就这么简单吗

网友(点评):
条件给的不足,那只能假设了,所有的阻力都假设成不存在,那就很简单了

网友(点评):
F是运动方向拉力,M是物体重量。牛顿第2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