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机的蓄能器选择(求助)

楼主(2014-10-10):
压铸机所用的活塞式蓄压器和气瓶的大小应该要怎么样算,求具体公式和计算过程。
PS:射出油缸行程425,缸径115,增压油缸行程60,缸径120。

楼主:
唉,有书籍介绍也行啊。

网友:
@胡大庸才

网友(2015-03-03):
算个毛,看人家用多大你也用多大,而且没什么精度讲究,大小个两成都行。现在还有人设计压铸机?图纸都烂掉了,就算没搞到图纸,搞一张人家的液压图(在说明书里)不会么,液压图上都有标注,多少升。

压射行程425,这是280T或300T机器。压射储能器10升,两个气瓶,每个25升,合起来是60升。至于增压气瓶,用个十升就得了,不挂气瓶,增压与压射储能器要通用最好。

没什么计算可言,在于压力降,压射后,氮气释放,导致气压变低,压力降应在百分之五以内,这是济南所制定的烂标准,百分之十又如何?毛的影响,搞到百分之五就要多挂个气瓶,弄到60升容积。而且压射与增压可以共用储能器的,增压毛的行程,压力降很小,这个不扯了,你少个储能器客户又不干,很多事情是市场因素,而不是技术因素,就是人为做大,做复杂。

我设计的280T只用35升储能器,不挂气瓶,追求简单。压力降略大,另外我油压高(17MP),缸小(内径100),所以储能器可以用小点。

网友(点评):
在你另一个帖子里问过你用的贮能器具体结构,没见到答复。

网友(点评):
不过,按你的这个回帖,知道贮能器有压力降,你觉得那个帖子里你的论点还正确吗。

网友:
设计新机器选贮能器,应该先弄懂贮能器的工作原理,必要的计算也不可少。
在压铸机这种行业里,学周先生的方法,先骂几句,然后套用,当然没问题。

网友(点评):
哪个贴子,我不记得了,我一直知道压力降,搞压铸机的这个再不知道。储能器有什么结构,活塞式的,比缸简单。我的妈,还储能器的工作原理,怎么尽是这种小儿科。

网友(点评):
我不是套用,全行业敢把260T的压射储能器容积,从60升降到35升的,唯我一人。敢说压力降大点小儿无所谓的,唯我一人。

网友:
知道贮能器具体结构才能知道使用时为什么有压降,在选定的压降范围里能使用的油液有多少。这些本来就是小儿科,搞液压必须先懂的常识。
吹牛无所谓,只是别人问起,总得说点道道才行。

网友(点评):
压降和储能器结构有何关系,顶多与容积有关。 什么结构,无非活塞与皮囊,其它不常用的就不说了,我搞压铸机的,成天与储能器打交道,对储能器应比你在行得多。你班门弄斧。

网友:
你当然是大师,只不过比起鲁班,有点自吹自擂,不能让人信服。
不是鲁班门前,就停不下“弄斧”。
对于一定的工况,容积大的贮能器压降小,容积小压降大;贮能器“结构,无非活塞与皮囊”这些都是常识,能够体会和见到的东西,无需指教。
你只要说一说贮能器使用时为什么会有压降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