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的设计和选择

楼主(2014-10-10):
现在需要设计一个简单的机构完成先垂直运动后水平运动,驱动力是气缸,请问大家使用什么样的机构,以前是使用两个气缸组合,现改成一个气缸完成两个动作。

网友A:
俺语文不行,看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语文不行,看不明白。

机构完成的动作轨迹是,先垂直向上运动后水平向右运动。靠气缸驱动机构运行。

网友(点评):
分别行程是多少?

网友B:
看看这个.

网友(点评):
此法简单,只是行程及位置限制多多

网友:
说实话,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C:
垂直和水平两个运动转换时可以圆弧过渡么?

网友:
  只能用圆弧滑轨,别的想不出。

网友A:
是这样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么?

连杆1  不会往上吧?

网友(点评):
晕头了,确实错了,等下更正。

网友:
这里需要几个机构结合在一起,滑槽和连杆组合在一起

网友D:
mark!围观ing~
坐等大神。
气缸推动楔块,楔块使其先向上运动,当碰到楔块上的阻挡面后,跟随楔块一同往右运动。

网友(点评):
简洁明了,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mark!围观ing~
坐等大神。
气缸推动楔块,楔块使其先向上运动,当碰到楔块上的阻挡面后,跟随楔块一同往 ...

那个上升块必须有弹簧阻挡或者说有阻尼,要不然楔形块顶不上,

网友(点评):
升降块不仅需要弹簧帮助复位,还需要导向机构等,包括后面气缸带动整套水平右移的机构也需要弹簧机构,抵消在楔块上升的过程水平方向的分力,这些都是细节。

网友:
加工中心那个换刀的刀臂不就是这么运动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mark!围观ing~
坐等大神。
气缸推动楔块,楔块使其先向上运动,当碰到楔块上的阻挡面后,跟随楔块一同往 ...

水平运动必须是往气缸方向运动。

网友(点评):
反过来装气缸不就行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

可以把全部的机构画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垂直和水平两个运动转换时可以圆弧过渡么?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