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你们sw 撤销之后都可以返回么?

楼主(2014-10-10):
比如我在草图下画个图,撤销之后可以返回
当我在特征下,拉伸一下,撤销之后,为什么不能返回呢?
还是在装配体下也是,不能返回

网友A:
只能在草图状态下才有撤消后的返回功能,这是程序限定的,其它情况就只能撤消而不能返回,如果需要,则可以通过压缩特征或多配置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在草图状态下才有撤消后的返回功能,这是程序限定的,其它情况就只能撤消而不能返回,如果需要,则可以 ...

原来是这样的。

不过这总感觉不咋么方便,有时候多撤销了,都不能退回去。

网友B:
可以变通,勤保存。多撤消当时可以关掉重新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变通,勤保存。多撤消当时可以关掉重新打开。

哈哈,感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