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挑战Autodesk之二点操作求助

楼主(2014-10-10):
1.solidworks工程图中往往因为对父视图进行旋转操作时,子视图也会相应地旋转,如何解除这种关系,让子视图不动如山呢?
2.如何实现solidworks中如图中的标形式呢?

网友:
在这里面修改就行了,下边的文字可以用注释"A“进入输入,并修改字体大小。

网友(点评):
恩,恐怕只有这样了,谢谢

网友(点评):
第一个问题中,视图相关联的问题不是如何是好

网友:
autodesk旗下40多款软件,solidworks挑战哪一款;
楼主举的两个例子哪个与autodesk有关;
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功能,楼主打算让solidworks98来挑战inventor2015吗
楼主最起码使用autodesk某款软件来挑战solidworks版块;
我们都是盗版用户,本就无法就软件的功能增强反馈到官方公司去,所谓的挑战之说本就是无聊至极,更何况我们为什么要给各家软件销售商当枪使

网友(点评):
恩,听大侠之言,感觉标题确实是缺乏严谨.不过,还请大侠帮忙解决下第1个问题,不胜感激

网友:
不让它们有父子关系不就行啦,分两次投影两个视图
比如,先生成主视图,然后投影一个左视图,现在删掉主视图保留左视图
然后再另外生成一个主视图,随便你怎么转,左视图也不动如山啊

网友:
楼上胡扯而已,真像998说的,连常识都没有了,你取消两个视图的对齐关系,这样你旋转父视图时,虽然也影响到从属视图,但可以调整从属视图位置至合适的地方,总的来说还是没有影响。

网友:
第一个问题属于标注习惯。

对于剖视图,以右边标注为宜,对于俯视图,以左边标注为宜,在solidworks工程图中,对于从俯视图中的这种复合孔,使用孔标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