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装配问题

楼主(2014-10-10):
问问各位大侠,导轨装配,重载和轻载,螺丝扭力有变化不。M8螺丝为例。我们用的30N/M

网友A:
何种导轨

网友B:
同种线轨螺丝拧的都一样,滑块的预紧和滚珠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何种导轨

RGW和HGW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种线轨螺丝拧的都一样,滑块的预紧和滚珠有区别

跟重载轻载没有关系?

网友C:
在机床装配中,螺栓装配使用的扭力没有具体分重载和请载。M8的螺栓使用的力矩也是看螺栓强度的,12.9强度的扭矩基本在33N左右。
在机床中分重载和轻载来拧紧螺栓也不现实,机床在到客户处前都不知道是否用于重载粗加工还是轻载的精加工,所以也就不用分的那么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机床装配中,螺栓装配使用的扭力没有具体分重载和请载。M8的螺栓使用的力矩也是看螺栓强度的,12.9强度的 ...

恩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