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工件怎么加工

楼主(2014-10-10):
材质是 优力胶
数量是2PCS

能不能讲讲具体的工艺

网友:
大批量开模注塑吧

网友(点评):
数量是2PCS

网友:
这玩意不好加工,数量又少

网友:
没什么公差要求,直接先打孔,打完之后直接用螺丝固定到工作台上,铣床就能解决,没什么精度要求。

网友(点评):
厚度方向怎么加工?

网友(点评):
厚度方向这样,你铣床铣厚度两个面,两边留装夹空间,可以铣60长,加工完后两边各去15就行

网友A:
我曾有个想法,没有试验过,不知可行不可行:因为量少而且个体小,能不能先冷冻到一定程度,再用正常加工方式加工。

网友(点评):
热胀冷缩,如果按大侠的方法可行的话,加工完到室温尺寸会偏大!

网友(点评):
嗯,尺寸上肯定会有偏差,不过我觉得这个工件尺寸及使用上没有什么要求,这点误差应该可以接受

网友(点评):
为了这小东西还冷冻?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曾有个想法,没有试验过,不知可行不可行:因为量少而且个体小,能不能先冷冻到一定程度,再用正常加工方 ...

这样做对材料的本身应该有影响吧!

网友(点评):
不知道,在不超过一定的温度下,应该不会对其内部结构造成影响吧,这也只是我的一种想法,不妨试一下

网友:
换一种稍硬点的,不影响使用情况前提下

网友:
哪个天才设计这样的结构

网友(点评):
有什么奇怪的?

网友:
这个图额怎么看不懂那?

网友(点评):
哪里看不懂了 是不是4.3孔那里的?那是个虚线圆,是CAD没设置好的关系,所以显示了有点像六边形

网友(点评):
俯视图是剖面图吗?

网友:
电铭铁+模具=组合体

网友:
手工加工。就当做工艺品了!

网友:
用这种材料的一般都用来缓冲,精度应该不是很高,可以先用铣床铣完后,再用磨床磨一下,整体会更好看一点

网友:
厚(高)度两个面车削,长宽四个面铣削,钻孔,换大一号的钻头倒角!哦,材料买35的棒料!

网友:
数量太少了!

网友:
就2个  人工用刀也能削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