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爪卡盘后面的定位零件的堵头

楼主(2014-10-10):
各位大侠,
三爪卡盘后面的定位零件的堵头有没有成品的可以卖呢?
自己做了个,我采用的账套方式,不稳定,装夹时受力会往后缩的。
不知道有没有好点的方式,感谢你的指导!

网友:
堵头是锥度的,有现成的卖的

网友A:
可以这样做:主轴尾端有螺纹,可以做一螺母固定在主轴的尾端,螺母中心加工一螺纹孔,M16以上就行,再做一个堵头,外径稍小于主轴孔径,堵头上装一长螺杆,焊死,螺杆另一头通过螺母,用两个螺帽并死,这样就可以随意调节定位位置,而且不会窜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做:主轴尾端有螺纹,可以做一螺母固定在主轴的尾端,螺母中心加工一螺纹孔,M16以上就行,再做一个 ...

谢谢你描述的那么仔细,我那车床主轴后面是空的,留作自动送料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描述的那么仔细,我那车床主轴后面是空的,留作自动送料用的。

有点不明白了,既然从后面送料,又怎么能够用定位堵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不明白了,既然从后面送料,又怎么能够用定位堵头呢?

机床是这个配置,但是没有用。mazak的,内径70好像。零件装夹时捣来捣去,总是会后撤。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床是这个配置,但是没有用。mazak的,内径70好像。零件装夹时捣来捣去,总是会后撤。

如果主轴尾部不能用的话,那只能考虑用莫氏锥柄加螺杆来调节了,只是这种方法调节的范围不大,但也可以保证不会窜动

网友(点评):
谢谢你,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机构来增大摩擦力才好

网友:
mazak的机床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