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车套类零件遇到以下问题,求大神找出问题关键:

楼主(2014-10-10):
  材料:304L
尺寸: Φ80~Φ130外圆 壁厚2.5
夹具:专用夹具(仿形压板,异型零件,不可用三爪卡盘)
问题:椭圆0.1~0.3
猜测的原因:零件跳动,切削参数,铸件内应力
采用过的解决方法:二次夹紧,椭圆还是0.1~0.2
自认为本人未找出问题关键,请求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A:
楼主没说清楚啊,加工外圆还是内孔?还是内外都加工?零件长度多少?这种薄壁类零件我们以前是先将内孔加工好,用芯棒磨平后配针装夹再车外圆的,可减少装夹及刀具对工件挤压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说清楚啊,加工外圆还是内孔?还是内外都加工?零件长度多少?这种薄壁类零件我们以前是先将内孔加工 ...

只车外圆,只有70到100来长,公差0.4

楼主:
引用 网友B:
???????

何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车外圆,只有70到100来长,公差0.4

你现在是怎么加工的?下好料车外圆还是车好再切断?分几次切削?吃刀量多少?转速?进给?

楼主:
铸造毛坯,粗车一刀0.7~0.8  S400~600 F0.15 精车一刀0.1~0.15  S500~800 F0.08~0.1

网友C:
贴个图费劲吗??

网友A:
问题可能出在装夹上面了。另外精车转速800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个图费劲吗??

不知道公司图纸能不能发,我自己画了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可能出在装夹上面了。另外精车转速800高了

恩,800我们用得少,我们也是这么觉得,但是找不到好的解决方法,还是非常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800我们用得少,我们也是这么觉得,但是找不到好的解决方法,还是非常谢谢您的回答!

把零件贴个图出来,大家也好帮你出出主意

楼主:
自己画的草图

网友D:
这个应该主要就是装夹的因素造成的,建议你在内孔部位加一下支承,以抵消夹紧的变形

网友E:
工装重新设计下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装重新设计下不行吧?

看怎么装夹了,这种用放行压板夹紧的我们做了十几个都有变形,没找到好的装夹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主要就是装夹的因素造成的,建议你在内孔部位加一下支承,以抵消夹紧的变形

其一内部加支撑难加,其二内圆是铸造毛坯面不是完整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装重新设计下不行吧?

仿形

网友:
这个零件,如果允许内孔轻轻的修一刀的话,如果不允许,就修内孔后去喷喷沙,修完内孔撑内孔加工绝对合格。

网友A:
这种异形件在车床上加工要求工装的稳定性好,转速低,不知楼主的工装是怎么设计的,加工的部位是没有被夹持的,而且有凸缘支撑,所以夹持造成的变形可能性不大,我猜测是工件是因为工装及工件的不对称性,造成了整个系统在高速旋转时产生了偏移。楼主试着将工装加固并降低转速(250RPM以内)看一下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异形件在车床上加工要求工装的稳定性好,转速低,不知楼主的工装是怎么设计的,加工的部位是没有被夹持 ...

配重算得还可以,结构确实不对称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重算得还可以,结构确实不对称

要不用加工中心,或者用铣床加工外圆,用铣床的话得做一个专用刀盘,不过挺简单的,这个精度也能保证,效率也不差

网友:
小白,完全不懂

网友:
可能是装夹的问题

网友:
看不见夹具不好说呀,这个没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