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标带座外球面球轴承的尺寸S为什么是小数?

楼主(2014-10-10):
各位前辈,要用到带方形座外球面球轴承UCFU,此类轴承比轴承座要短,轴承缩在座里面,可是手册中尺寸A2是整数,S却是小数,轴承缩进去的尺寸也是小数。
轴承用螺钉贴在墙板上,那么轴肩处的长度不也是小数吗?

网友:
这个由你!此例是啮合齿轮对中问题。你要多精确这是其一。还有最重要就是轴和轴承的"S"面的间隙要考了到。

网友(点评):
大侠,啮合齿轮对中是什么意思?我这里没有齿轮。 就是因为A2和S之间有空挡,且是小数,所以相应轴肩的齿数也不得不是小数,这样很麻烦。

网友(点评):
你画的不是齿轮轴吗?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点,这个是带齿的压辊,不是齿轮。 关键是为什么国标中S是小数,对应的轴颈长度不也跟着要是小数?

网友(点评):
就是你的辊的侧面有没有要求。有——必须严。

网友A:
举例:两UC201 支撑距1000mm。留给轴是1000-2x11.5mm。为了伸缩轴的这个尺寸还要减2~3mm的间隙,所以0.5就不是问题了。如果轴中间加一个200mm宽的齿轮,一侧就是500-11.5-100mm。另一侧就是500-11.5-100-(2~3)mm。对齿轮0.5mm的变动是没有什么的,何况实际装配当中又是一个情况,所以这个0.5没有严格要求——你说地对很麻烦。CAD要求1:1画,左边靠上右边得留好间隙。SW的话得要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举例:两UC201 支撑距1000mm。留给轴是1000-2x11.5mm。为了伸缩轴的这个尺寸还要减2~3mm的间隙,所以0.5就 ...

谢谢大侠指点。对于您的观点,我有不同看法。
不能以单独的外球面球轴承UC的尺寸看,要加上轴承座UCFU看。
如果单独的UC,尺寸S是没有意思的;加上轴承座FU,配合尺寸A2,则空挡的尺寸就是A2-S。在装配中这个尺寸是小数的空挡是轴肩的一部分,因而轴肩的尺寸也是小数,显得麻烦。
如果圆整,轴会轴向串动,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举例:两UC201 支撑距1000mm。留给轴是1000-2x11.5mm。为了伸缩轴的这个尺寸还要减2~3mm的间隙,所以0.5就 ...

这里轴的转速低,负载小,不必考虑温升。

网友(点评):
那你能保证可丁可卯的装上吗?轴长了壳体短了怎么办?

网友(点评):
细微之处不可小视,就差一点装配时就得返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举例:两UC201 支撑距1000mm。留给轴是1000-2x11.5mm。为了伸缩轴的这个尺寸还要减2~3mm的间隙,所以0.5就 ...

当然要这么设计,比如一根主轴用2个轴承支撑,2轴承间距离800,那么相应轴的长度就是800,不可能设计为800.5或799.5。
大侠您怎么看?

网友(点评):
你要798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点评):
2边轴承都需要轴向定位,少了2mm轴就会轴向传动,不可行。

网友(点评):
是,我现在看到的设计全是和你一样的。

网友(点评):
大侠知道这个带轴承座外球面球轴承的S为什么是小数?整数比小数更加方便,不是整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