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摆动凸轮”如何加工

楼主(2014-10-10):
引:
  关于本帖,俺最终要讨论的是“圆柱凸轮”的加工方式。其中包括坐标数据、数控编程的结合问题。
俺对这个困惑了好久。这是第二次在本论坛提出来了,希望这次能有个明确的答案。
  重提该话题,来源于@阳光MAN大侠《复合型凸轮运动曲线清晰板,998大侠出来讨论学习一下 》的帖子: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p;page=1#pid2935519
俺在其中跟998大侠对某些问题意见不同,最后歪楼了。在此,俺表明下,998大侠对俺的点评,跟俺谈的根本不是一个事!既然别人点评俺了,出于尊重,俺只好顺着前辈的话讲下去了——这才是歪楼的根本原因。也许前辈觉的俺“胡搅蛮缠”,最后用个“大概只有国人如此,洋人没见过 ”的大袋子把俺装起来了。话说,前辈的风度如此不堪吗?(两人说的东西跟本不在一个思路上,当然说不到一起了)。不过,998前辈给人“带帽子”的水平真是一流的,只要不跟他一个思路的,统统用“国人的毛病”这个大袋子来装,还披个“技术讨论”外衣。(本来,俺也不想这么说,唯恐触犯本坛的“天条”,但既然有人巴掌打过来了,俺要没个表示也太说不过去了)俺既然被打了,没有不还手的道理——这也是998大侠所倡导的,不是么?(哈哈,俺小心眼,阴暗了)。
  好了,说到底,技术讨论,胸襟开阔,也就海阔天空了。废话唠完,开始正题。

正题:
   俺搞凸轮设计,不用三维,也不懂数控编程。再加上,俺的圆柱凸轮都是外发加工,无缘到现场见识。所以无法理解加工的问题。
一.基础讲解:
  凸轮设计,精髓在运动规律的选取——曲线的数学模型。而“曲线的数学模型”,其任务就是求解凸轮轮廓曲线的。
对于平面凸轮,其轮廓曲线的一系列坐标点就是其加工的坐标数据,数控编程可以很容易解决。但对圆柱凸轮来说,其坐标数据是一系列空间点集,加工方式必然跟平面凸轮不一样。
  这时,问题来了:如何加工“圆柱凸轮”?
  俺们搞凸轮,最终计算的都是坐标数据,圆柱凸轮用(x,y,z)来表示。圆柱凸轮,用解析法计算时有两种方法:1.展开法,2.空间坐标系法。(其中展开法相比容易点,空间坐标系法较复杂。具体推导过程,不在此赘述。)
  对于“圆柱移动凸轮”来说,用展开法计算得出坐标(x,y),然后再包覆到圆柱上,其实际转角@与升程h的关系与(x,y)曲线是一致的。
  而对于“圆柱摆动凸轮”来说,用展开法计算却只是个近似的算法(具体原因,机械设计手册上都有说明,再此不赘述)。对于工况要求不高的场合,用展开法计算“圆柱摆动凸轮”也是可以的。但要求精度高的场合,就必须采用空间坐标系法来计算了。
  那么采用“空间坐标系”计算“圆柱摆动凸轮”,其坐标就是(x,y,z)的形式。

二.加工问题;
   明白了圆柱凸轮的坐标形式,下面就要讨论该如何加工了。
   如图1,是俺理解的加工方式,但仍有不理解的地方——用图1的方式,俺认为只能加工”圆柱移动凸轮“。因为,其展开的(x,y)曲线与包覆在圆柱上的曲线动力特性是一致的。但是用图1的方式,加工”圆柱摆杆凸轮”的话,俺认为是有缺陷的。
这正是俺困惑的地方。有了解此种凸轮加工的,都来说说。手工数控编程是如何处理坐标(x,y,z)的?

欢迎各路大神、神仙来侃。

网友:
照你这么说,过去没有三坐标测量机,就没法测绘凸轮了吗,没有三维软件之前,中国人不做模具吗;没有软件之前,洋人不做模具吗。

网友(点评):
有的时候,俺都为大侠的理解能力捉急。若大侠对俺这贴有研究,欢迎正面侃。既然你用“语文”来回俺的贴,其实,俺很想用“语文”来反驳你,但这样一来这楼就歪了,也失去俺的本意。

网友:
坐等大虾们讲解。跟着沾光

网友:
有正确的3D图就可以生成程序了。
也可以采用坐标变换变成第一种方法。但是沟槽深浅不是常数。

网友(点评):
正因为俺不是用三维设计凸轮,而且又不懂数控编程,所以俺才困惑。手工编程如何处理凸轮坐标数据。

网友(点评):
别管它是否凸轮,你把它看作一个曲面零件就行。做模具的都是这么搞出来的。

网友A:
按照凸轮规律计算出3D模型,余下的就是CNC的工作了。

网友:
"认为人离开数控就不行了,大概只有国人如此,洋人没见过"
我觉得998大侠这句话没有问题,
数控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但好工具不一定能加工出最好的产品,
最好的产品不一定需要用最好的工具。
没有人给你扣帽子,你想多了。

网友(点评):
读文章,切不可断章取义。单独看着句话,俺也认为很有道理。或者,大侠觉的俺哪句话没道理了?

网友(点评):
是你断章取义了,认为别人在针对你。你没看明白998大侠的意识就在反驳,你是为了反驳而反驳。

网友(点评):
都说了,若要用“语文”来反驳的话,本贴就会歪楼。层主你确定明白俺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凸轮规律计算出3D模型,余下的就是CNC的工作了。

俺的思路还停留在在古代。俺的意思,俺的圆柱凸轮图纸是二维(当然,图上有必要的设计计算数据),俺就这样把图纸给CNC编程的,他就能开干了?

网友B:
我这里有一个程序你可以看看内容是程序和三维模型,有动画演示,你可以下载参考一下

链接:http://pan.baidu.com/s/1sjkBYc1 密码:wsoe

网友(点评):
好的,俺研究下。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
我做搞数控加工的,凸轮用四轴数控机床配合编程软件很容易就解决了,尺寸给的足够手编程序也不是问题哈哈

网友(点评):
对于手工编程,需要什么样的坐标点?是(x,y,z)吗?还是说,跟阳光大侠的程序一样是(x,y,A)格式的?这正是俺混乱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一个程序你可以看看内容是程序和三维模型,有动画演示,你可以下载参考一下

讨论到这,俺对俺的表述能力有点捉急了。哈哈。前言万语不如一副图!
大侠给的文档与俺原先的理解是一致的。以下是对比图:

对这种加工方式,俺认为加工“圆柱移动凸轮”是没问题的(俺的草图,是工件只旋转,而刀具做水平移动。跟大侠的原理一样),但加工“圆柱摆动凸轮”,俺认为刀具应该要摆动起来,而不是水平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一个程序你可以看看内容是程序和三维模型,有动画演示,你可以下载参考一下

俺标的坐标正确吗?俺感觉这样加工的话,只要把刀具中心对到圆柱的正上方,然后分度头旋转和x向进给就能加工了。根本不要Y轴参与。看你的动画,也没感觉到Y轴的运动,为何程序里有Y坐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俺标的坐标正确吗?俺感觉这样加工的话,只要把刀具中心对到圆柱的正上方,然后分度头旋转和x向进给就能加 ...

再给你来张明白点的图吧,
这下你应该看懂了吧

他们讨论都是什么原理,没有来过实际的案例,这个就比较难学了,要很高的学历,才能自学好。

网友(点评):
大侠,x、y、z正负方向错了吧,一般远离工件为正啊

网友(点评):
你没有看到汉字是写负方向吗

网友(点评):
哦,不好意思,只看箭头了没注意文字

网友(点评):
Z轴是对的,但是X、Y轴不对吧,不符合右手定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说话它妈的注意点,再大放厥词,别怪我说话难听。

俺一向不以最坏的恶意来揣度别人,特别是不熟悉的人。
有人要当袋子来显摆自己就算了,还偏偏在俺面前显摆,在俺面前显摆也算了,还想把俺装进去,可偏偏又没能力装!
你说,俺要不要来扒你皮?

风度可以体现人的修养,而一个人的修养能体现他专业水平的高低。不要在俺面前玩什么双重标准,俺自认没得罪你。俺只是用998的原话对你说了一遍!

正如俺说的,一根稻草只有根白菜捆在一起才能显示自己的价值。做稻草还是做白菜,全靠自己选择,别人强求不来。
做为搞技术的,争执是常有的事,若不能平心对待,早晚会碰到天花板。

俺这篇帖子,是为了解决俺所不了解的问题而做的。欢迎任何人来侃,只要侃的再理,对见识的提高总是有益的。至于说里面牵扯到998,而引起某一群人的不开心,俺确实无能为力。总不见得把俺嘴堵住吧。有人想追星,有人不想追!没必要谁强求谁!但不管是不是“粉丝党”,做为搞技术的,都要有独立的辨别能力,而不是人云亦云(特别是没接触过的,更不要信口开河)。别人用个你没见过的事物,用个标新立异的观点,轻轻飘飘就把你忽悠了,人家当然要感叹:你们都是一群废物,都是不学无术的家伙,没有前途,看不到光明了!(当然,能忽悠住一帮人,也是能力的体现,人家确实可以当爷!)

俺这篇帖子,唯一有建设性意见只有@阳光MAN 大侠。各路神仙,也许觉得俺这问题太小儿科了,不屑出手。好吧,俺接受,确实小儿科了!哈哈,但既然参与进来了,特别是抱有某种目的的各位大侠,俺只能说:“维护你喜欢的人没错,但是,你的表现要只是不着边的乱吠一样,那能说明什么?”——你自身所表现的素养,同样也会折射到你所维护的对象身上!

以上送给各位,勤以自勉!

网友(点评):
我昏,这还说语文学的不好,那我不是=没学过语文。

网友(点评):
哈哈,莫当真,纯娱乐。

网友(点评):
学习的时间都不够,俺没空 “ 以自勉!” 就不用送给俺咯。 “天道酬勤’以自勉这句是看过,要不也要和”德才兼备“连用才能理解。

网友(点评):
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勤以自勉”的对象是俺自己——只是提醒自己,权威要信的,但不是盲从。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给你来张明白点的图吧,
这下你应该看懂了吧

俺的困惑,在于如何把理论计算的坐标(x,y,z)转换成加工用的数据(x,y,A)——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明白了。
下面引申下,讨论装夹的问题。阳光大侠,根据你的实物机床,以及图片中的信息,俺在图中标示了刀具及棒料的装夹位置,是否正确,希望斧正。
若俺标示的正确,结合你的程序源文件,俺理解加工的顺序如下:
1.棒料装入三爪卡盘(以下简述为A轴),刀具装入台面上刀具夹头内。
2.机床开机(A轴不转)。台面往-y向运动→ 再往x向运动,到达棒料的垂直位置,在曲线的起始点对刀,然后抬刀。
到这步,俺推不下去了,因为,俺理解台面是无法做Z向运动的。而根据图片,A轴也是无法做Z向运动的。
俺发现肯定是俺理解出问题了,但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
依据“机械原理”第七版(郑文纬)第四章 所述
一、按凸轮的形状分:1、盘形凸轮;2、移动凸轮;3、圆柱凸轮;

依据“机械原理”第七版(西北工业大学)第九章 所述
一、按凸轮的形状分:1、盘形凸轮;2、圆柱凸轮;

“圆柱摆动凸轮” 一词俺一直不能理解是啥,再翻翻书籍后还是不能理解。

刚学习铣床加工那个时期,俺学得的是用传统铣床加分度头就可以加工,若要再精确则用传动机构配调速机构使二者联动,或是用仿形缩比以提高精度。

网友(点评):
所谓的摆动凸轮是按从动件来分类的,从动件的一端是铰接滴。阿门。

网友(点评):
螺旋线在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的困惑,在于如何把理论计算的坐标(x,y,z)转换成加工用的数据(x,y,A)——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明白了。 ...

z轴是固定的啊,例如z等于从0到负3mm,每次下刀3mm,然后进行x,y,a加工完后回到起始点,z又等于-6mm,继续下一个循环,一直到加工凸轮槽深,例如凸轮槽深是9mm的话,第一次下刀就是-3第二次下刀-6mm,第三次下刀-9mm,每一次下刀就需要凸轮完成360度,然后又回到起始点,进行下一个循环,以此类推,至于你说的y轴移动是摆动凸轮的特性,圆柱直动凸轮是没有y轴移动的,只有x轴和a轴移动,
再不明白你就加我qq这个可以随时交流。qq553942958

网友(点评):
网搜就有很多园柱凸轮加工视频可看,看多几个视频就清楚咋加工。

网友(点评):
俺觉得吧,楼主的问题在于眼界太狭隘(也许是因为心胸太开阔的缘故),哈哈。

网友(点评):
哈哈,俺出门少,确实是见识太少的缘故。一直想见实物,特别是跟数控编程的人交流,但一直没这机会。俺公司里的编程,因为没这加工设备,他也没接触过此类凸轮的加工。

网友(点评):
编程一定是结合实际的设备才能定的。简单说空间每个点,X,Y,Z直线坐标系就可以定义了,为什么还要A,B,C回转坐标?避免干涉是一方面,再深说,就要考虑到每个轴的运动轨迹,和动力学就搭上了。

网友(点评):
回复:螺旋线,数控的格式就是x,y,a啊,按照你的说法应该怎么编程?

网友(点评):
只有这种阳光大侠这类数控设备,需要回转坐标。这也可以算是加工圆柱凸轮的特殊设备。一般企业不会上这种设备的。所以很少见。

网友(点评):
老兄,没有谁规定数控的格式就是X,Y,A。但你要说是习惯,那俺就原谅你了,哈哈。

网友(点评):
回复螺旋线,数控的系统也是人编写的,我没有能力去修改它,就按照它的格式就可以了,就跟win8系统一个,世界上就一个微软的操作系统应用最广泛,总不能叫个人自己做过操作系统用吧,你说呢?

网友:
螺旋线  所谓的摆动凸轮是按从动件来分类的,从动件的一端是铰接滴。阿门

依据“机械原理”第七版(郑文纬)第四章 所述
二、按从动件的型式分

依据“机械原理”第七版(西北工业大学)第九章 所述
二、按推杆的形状分

网友(点评):
对啊,说得很清楚啊:亦可按相对机架的运动形式分为作往复直线运动的直动从动件和作往复摆动的摆动从动件。

网友(点评):
楼主是搞印刷机械的,凸轮不懂就没饭吃滴。至于修正不懂,很正常,层次还没到而已。比如俺,俺也知道JERK怎么设置,在什么情况下设置,但驱动器硬件怎么设计,样条插补的算法是什么,俺也不懂啊,层次不到嘛。

网友(点评):
他们说的的“修正”跟俺说的“修正”不是一个概念。因为998一直强调“手工修”,这才是俺反感的。

网友(点评):
大侠比俺厉害多多,俺是山寨一族只会跟着别人腚子走

网友(点评):
说的凸轮不是在一个范围,弧面凸轮在组配时手工修是常见的手段,而园柱凸轮就不需要那么强调手工修。

网友(点评):
技术问题,就该辩个明白,碰出火花,才有深刻理解。搞机械,俺有很多短板,也期望与各位学习。

网友(点评):
” 早期理论设计,使用中总结,再修正计算,最后把数据给藏起来了,就是那个‘曲线过渡’你不知道在哪里,其实你自己摸索15年,你也精通,“ tid=370773 page=2 ,这里已经把大方向给指出来,其余就是自己的活咯。

网友(点评):
正因为俺玩这个,所以对这种说法比较敏感。对俺来说,这种点评属于“万金油”。跟本不在点子上。就像“叫人多读书”,这种回复可以套用任何问题。不过,这真的算好的回复吗?讨论至此,俺问题解决了,不想再纠结。

网友(点评):
什么是好回复则是见仁见智咯,对俺而言指出‘曲线过渡’就足够感恩人家,俺可不敢奢望人家是手把手的来教导,别人木有那个义务。什么是“曲线动力特性”?说白了也就是‘那个‘曲线过渡’里所隐含的数学模型。

网友(点评):
LIAOYAO 大虾,我跟人家讨论,都是先假设人家也‘懂点啥呢’,或者懂计算,或者是数控玩的‘飞起’,既然反感‘手工’,也许是怕玩‘多凸轮曲线叠加法’,直接玩数控了,结果看俩帖,咳!多余再扯淡,对牛弹琴,

网友(点评):
回 老师,在这帖子中已经确认很多事项,从Black box到Acrylic box。^_^

网友(点评):
就是如此,不从基础理解这些,人家就没给你留‘缝隙’,洋人多诡啊?远比我们想的诡多了,人家卖给你数据,是‘封装的’,要一个卖一个,你买一个用一个,高级的还不卖给你,玩20年,都不知道哪里是啥,何况不懂的

网友(点评):
真是三仁成虎。不要等讨论完了再来马后炮。“曲线过渡”!哈,创了个名词就开始无限解读。早说是“数模”不就完了!非要搞个明奇妙的词出来。

网友(点评):
hoot6335,别自作多情了,哈哈,这是技术论坛,懂点就说说,说修曲线也行,说编程也行,说看人家怎么玩了也行,啥都不懂,就算了,

网友(点评):
俺的精华贴就一个,8爷您也可以玩下

网友(点评):
去看了那帖子,对”动力曲线“一词觉得纳闷,如用“凸轮曲线”或“凸轮运动曲线”就无疑义。

网友(点评):
“动力曲线”,就是评价曲线好坏的形式——也就是无量纲的那些曲线。“凸轮曲线”是指凸轮理论曲线。“凸轮运动曲线”指采用的运动规律。这些也都是玩凸轮基本。俺也不用唬人的术语,概念明确了就不会有理解误差。

网友(点评):
可以请教“动力曲线”这个名词出处?俺拙,还找不到这名词的出处,有查到“拟合曲线” “运动曲线” “动力特性” “动力学分析”等。

网友(点评):
8爷会告诉你“多凸轮曲线叠加法”,“过渡曲线”的出处吗?俺都把概念明确了,“缝隙”留的够大了,还需要手把手?

网友(点评):
哦!原来是自创名词,难怪俺搜找不到。Transition curve 、Superposition of the cam profile 一搜就大把资料可查看。当俺查找不到问998老师,肯定会得到正面的回复。

网友(点评):
讨论移至此帖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0980&page=1&extra=#pid2937246

楼主:
俺原来的误区用图表示如下,所以俺要一直强调“圆柱摆动凸轮”,这个概念。不过现在,明白了。

楼主:
再引申个问题:
关于分度凸轮,有圆弧的和圆柱的。
有做分度盘大侠可以聊聊。圆柱分度凸轮用展开法计算和与用空间坐标系法计算,最后加工成分度盘(前提都加工合格,圆弧的也经过“手工修了”),他们的定位精度有多少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引申个问题:
关于分度凸轮,有圆弧的和圆柱的。
有做分度盘大侠可以聊聊。圆柱分度凸轮用展开法计算和 ...

我再给你一个,弧面分度凸轮,这个没有进过加工过因为我目前的机器上没有用到过,不过设计是没有错误的,上张图片

这个是业余的时候设计的,没有经过验证,没有东西给我验证。呵呵

网友(点评):
弧面分度凸轮需要用到5轴机器,对空间曲面要做刀具磨损补偿。用5轴机加工圆柱凸轮是牛刀杀鸡。 ^_^

网友(点评):
有机床是可以的 啊,4轴也是机床,都是加工,只不过成本高点,

网友(点评):
有钱人,设备买的好,不用浪费啊!

网友(点评):
老师画的滚针轴承外径轮廓是直线的和俺所知的大圆弧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再给你一个,弧面分度凸轮,这个没有进过加工过因为我目前的机器上没有用到过,不过设计是没有错误的, ...

俺不是要模型,俺是想讨论展开法与空间坐标法计算,最后做成的实物,定位精度有多高?两者相差多?
因为,俺目前无缘进入分度盘行业,只是个人爱好,业余研究。

而且比较好奇,弧面这种,你的加工设备还是与圆柱的一样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俺不是要模型,俺是想讨论展开法与空间坐标法计算,最后做成的实物,定位精度有多高?两者相差多?
因为 ...

弧面凸轮没有办法展开的啊,曲面怎么展开啊,只有圆柱分度凸轮可以展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弧面凸轮没有办法展开的啊,曲面怎么展开啊,只有圆柱分度凸轮可以展开,

俺的意思共有三个分度凸轮(两个圆柱,一个圆弧):1、用展开法计算(圆柱),2.用空间坐标系计算(圆柱),3.圆弧分度凸轮。
这三个放一起,分度精度到底有多少区别?俺的理解:1<2<=3,但这只是定性分析。有的说目前分度盘的精度在30‘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的意思共有三个分度凸轮(两个圆柱,一个圆弧):1、用展开法计算(圆柱),2.用空间坐标系计算(圆柱) ...

你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回答你,因为要做实验,还要去掉加工误差,设计误差,没有办法回答你,抱歉

网友:
顶真材实料!

网友(点评):
大侠见笑了,只是些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网友(点评):
少了”让“字。让大侠见笑了。

网友(2019-05-23):
大侠啊,您会摆动圆柱凸轮的数控编程了吗?付费求教啊!还有,您能联系上@阳光MAN 大侠吗?我联系不上,也真心想向他求教,真的,摆动圆柱凸轮的编程加工困扰我好久了,一直不得其法,头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