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研究所高工的终极理论:实践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

楼主(2014-10-10):
      最近做了个项目,需要用到四连杆。由于场地限制,和成本的考虑,一条连杆有点靠近死点。把刚来的总工吓坏了,找我来理论。

      我给他做了受力分析,说80度的时候,杆受的力只是滑块摩擦力的6倍左右。负载又轻,杆受的力不大(也可计算出来的)。磨损大就买进口导杆滑块。

       他还是不放心,到老板那说这个是什么四连杆反着用(可能他看到多的都是电机驱动的),那直线驱动的液压缸推得动不?就推得动你那杆受得了不?老板不懂什么狗屁受力分析,更着急。于是乎花公司的钱做了过实验。

      实验完了,他就开始说四连杆的理论了,不要买那么贵的导杆滑块了等等。可惜的是那个时候,他是把我叫到老板办公室去的。我没有详细的说我的那个什么狗屁受力分析。

       他自称是从国家某研究所出来的。

      社友们看看对A点的受力分析错了否?

网友A:
楼主能把图在画清楚一些吗?驱动在哪里?

网友(点评):
画的图是对A点的受力分析。哪有什么驱动?呵呵。当然,实际的用途还属于商业秘密,还不能曝光。抱歉。

网友:
楼主别把研究所的高工拍死了,人家的表现机会

网友(点评):
你说的对,我改了标题。

网友:
这么多自由度,当然受力很小了。

网友(点评):
自由度只有1个。

网友(点评):
除非有一个导轨锁死,否则确2自由度

网友:
不像十字形滑动吗?俺记得社区有类似的动画。

网友:
  老实说句,这受力分析我看不懂(如果这算的话)。

网友:
年轻人看开一些,有些个 都是那样的,这些人属于功夫浅的那种,对你有恐惧感.

网友:
标题很吸引眼球,但是我怎么觉得问题和分歧都没有描述清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把图在画清楚一些吗?驱动在哪里?

你这个是曲柄滑块机构还是旋转臂加一个十字滑台。现在按照你图上A点不就是做一定角度的摆动吗?不知道你想达到什么目的。A点速度被分解成两个滑台直线运动。

网友:
这么简单机构。按照你的图 A的受力就是一个二力杆。受力大小要根据你的实际载荷和运动状况分析。滑块就支撑力和沿运动方向的力。按照最后一张图,这种机构和四杆机构的运动效果基本一样,稳定性受力不一定有四杆机构好,而且复杂。

网友:
补充一下,按照我的理解驱动设置,你图一中的杆需要传递整个系统的力,怎么可能力只有摩擦力的6倍呢。工作台重力谁承担,驱动力哪去了。

网友:
楼主,你的第三幅图是机构的运行图吗?
从图上看,这个会有推不动或者推动困难的风险
因为杆机构还要考虑杆之间连接固定的摩擦,杆的变形,不过看第一个图,应该变形不会太大
主要就是运动副之间的摩擦
现在已经应用了吗?效果如何

网友(点评):
会有把摩擦力放大。在80度的时候,放大了6倍左右。负载很轻的,换算成摩擦力后很小的,放大了6倍也很小。没有过死点,不会存在推不动的现象。实验做了,是可行的。设备还没有做。

网友:
话说你的图能弄的清楚一点么?问题讲详细一点行么?
围观看不懂的说!
另外:既然是高工了,你这点小学问他没有理由不知道的,不要排斥他,跟他沟通好!
还有,哪怕你对他错,也一定给人家以尊重!
最后,赞赏楼主坚持自己想法,不畏“权威”的态度!

网友:
围观,能有个简图供大家参考就好了

网友(2014-11-09):
有同感觉,我遇到很多次。如果你理论,下次政治斗争你就是牺牲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