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缺口有没有好的自动倒角的方法

楼主(2014-10-10):
最近接到一个零件,铣出来后有毛刺,客户想做一个自动倒角的设备,直径12mm的棒料。缺口铣出的几个边都要倒。
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建议和想法给兄弟?

补充内容 (2014-10-11 09:48):
另外,在棒料直径不同,缺口铣的深度不同,怎么去调整呢?

补充内容 (2014-10-11 10:33):
客户的量在一个月30多万件,我们为客户做设备,客户现在是人工锉刀倒角,预算客户的想法设备越便宜越好。

补充内容 (2014-10-11 11:50):
类似的有四种零件,有三种零件棒料直径为12mm,缺口深度都是7mm,但有一种是直径是14mm,深度是4mm。

网友A:
还是拿个打磨机装上百页片磨吧,这东西做自动倒角设备不太现实,有点浪费。闲着没事倒可以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拿个打磨机装上百页片磨吧,这东西做自动倒角设备不太现实,有点浪费。闲着没事倒可以想想。

主要是这个零件批量比较大,人工倒角倒出来不好看,效率也低

网友B:
做个仿形铣,用圆柱刀,沿着曲线一扫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仿形铣,用圆柱刀,沿着曲线一扫就搞定了。

大侠的意思是一条边一条边仿形分工序的铣?感谢,不错的建议,实施起来好像也不难

网友(点评):
铣刀直径要小,转速要高,磨损要考虑,刀钝以后倒角处会有毛刺,整个系统刚性要好,否则振动会损坏刀具,实施起来未必那么容易,另外,这样加工除了外观上好一些之外,效率并不高。

网友(点评):
谢谢提醒,刚性这个差点忽略了

网友C:
可以,先铣后倒角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先铣后倒角即可

不好意思,没太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太懂

加工中心的做法?

网友(点评):
??加工中心,那设备成本也很高了

网友(点评):
同样的疑问,倒角无非就那么几种办法了

网友(点评):
是啊,所以想各位见多识广的师兄们给点新方法的建议

网友(点评):
现在市面上的台式倒角机结构还不错,效率也不错

网友(点评):
我倒想到一个方法,给你参考一下:倒角用90度倒角刀水平固定在平台上,工件用一夹具固定,夹具可上下移动,也可旋转,运动轨迹仍然沿槽口轮廓连线移动,和工具磨的原理类似

网友(点评):
呵呵,昨晚大侠和我想到一块去,不知道具体过程中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我在想如何确定缺口的基准面

网友(点评):
工件轴线和刀具轴线成90度并且都处于垂直平面上,运动机构采用凸轮吧

网友(点评):
大侠,不好意思我忘了说,类似的有四种零件,有三种零件棒料直径为12mm,缺口深度都是7mm,但有一种是直径是14mm,深度是4mm。

网友(点评):
要通用就有难度了,俺不是大侠,期待大侠来帮你解决

网友:
你要是问我“我买个啥样的房子好”。我的回答肯定是“故宫看起来挺不错的”。你要先说有多少钱,想买多大,一手还是二手,懂不?

你问的这个问题,先说客户的量,客户的设备,客户的预算,人家才能给你相对靠谱的答案。

网友(点评):
客户的量在一个月30多万件,我们为客户做设备,客户现在是人工锉刀倒角,预算客户的想法设备越便宜越好,但十多万应该能接受。

网友:
做个专机,两工位,一个铣槽,一个倒角。或者把铣槽机改造下

网友:
全进沟里了,很容易做的事,变个思路想想看。
去毛刺,想得太复杂了。
搞非标不能完全搞得客户的想法。
要想法解决客户的问题。
这材是创造自身的价值,也是为客户创造价值。

圆柱上去毛刺,有谁不会做。

网友(点评):
请指点一些去毛刺的方法

网友:
电解去毛刺

网友(点评):
不知道点解去毛刺对圆柱表面有什么损伤没有?

网友(2015-01-15):
喷砂去毛边,效果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