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磁粉制动器和磁力型张力器的区别

楼主(2014-10-11):
我知道 磁粉制动器+张力控制器 用在放卷机构里

但磁力型/电子型张力器主要用在哪个部位?

网友:
我以前查过磁粉制动器,就是通过电磁控制磁粉固体化,限制扭矩,不过一般容易发热

网友:
所产生的张力有区别,磁粉制动器没有磁力(磁滞制动器)来的稳定。如果是测试设备要求张力稳定的还是选磁滞来的好,但是后者价格偏贵

网友:
用伺服电机的扭矩模式也可以实现阻滞控制。
不知楼主的用途?

网友(点评):
定长放线用

网友:
我知道 磁粉制动器+张力控制器 用在放卷机构里

这个通常接卷轴---磁粉制动器/停车制动;这个张力控制器产生张力。
而这个磁力型/电子型张力器产生信号加入控制系统。关于在哪里安置和取出信号还是要看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