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水阀、面盆下水器有一个外六方螺帽,更换或维修时需拆这个螺帽,空间有限如何拆

楼主(2014-10-11):
家中 混水阀、面盆下水器有一个锁紧用外六方螺帽,更换或维修时需拆这个螺帽,
但一般空间有限,活动扳手或固定扳手没有活动空间,请问各位老师,你们是如何拆这个螺帽的?
请问这个六角螺帽的对边尺寸是多少毫米?
修汽车用的火花塞套筒扳手的对边尺寸是多少毫米(可以用修修汽车时用的火花塞套筒扳手来拆这个螺帽吗?

请问各位老师,你们都是在淘宝买专用工具还是自制的工具?如果是自己想办法,是采用什么方法来拆下和安装这个螺帽的呢?

我见过混水阀下方2根冷、热水进水软管漏水的故障,
2根进水软管,单头管一头为4分螺帽,另一头为外牙M10标准接口,可能是时间长了,2根进水软管拆不下来,
最后没有办法,只有用锯条锯断 进水软管,
这个M10螺纹外面是一个外六方,但这个外六方比进水软管的外径还要小,维修工把进水软管的铁外壳敲掉,才能使进水软管的外六方露出来,
再用专用的长套筒扳手,套住这个进水软管的外六方,这样才把进水软管从混水阀中拆出来。
维修工说,有时遇到拆不下来的进水软管,就会建议业主换一个混水阀。    请问各位老师,你们遇到这种情况,是如何修理的?

我在淘宝上搜    “下进水电热水龙头专用安装套筒工具”,    “内34六角筒”,
内34内40六角套筒”  ,“下进水电热水龙头专用安装套筒工具”   ,“混水阀工具”

网友:
啊哈哈  ,  以前跟师傅修过,  记得第一次的时候是挺麻烦的。。

网友:
抓住螺帽,转动上面的主体试试看

网友:
  还好,软管先还有个头拆开,然后找个扳手卡住六方,转动龙头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