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研究扭矩问题,求解

楼主(2014-10-11):
    最近研究扭矩问题,昨天提了个问题,可能是条件太少,没人作答。
现在有一个问题   我一个0.55KW 的sew电机,输出扭力165  N*M,一分钟25转,驱动直径100MM的皮带轮,主从动轮直径都是100MM。两轮中心距6米,带动皮带传送。那么我输出的扭力即为3300牛,就是可以带动336千克的重物,无什么,我用手就可以把电机给拉停下来,求解

网友:
3300N哪里来的?

网友:
按你给的这个条件,直接驱动皮带轮,用手是不可能拉停的,是不是皮带打滑了

网友(点评):
没有,皮带没打滑,直接电机就是拉的转不动了

网友(点评):
我算的数值是对的吧??,呵呵 你这两天都在帮我解决问题谢了

网友(点评):
拉力要达到1650N才可以将电机拉停,皮带所受摩擦力大约只有几百N,用手拉停的话相当于提起100KG重物的力

网友(点评):
是啊,我就搞不懂了

网友(点评):
你好,方便的话你加我QQ吧 1304072478

网友(点评):
电机是220V还是380V?

网友:
楼主的意思用手按在皮带上,传送带不久就会停止传送。是这个意思吗,那你实测皮带轮的转速了吗

网友(点评):
转速是对的,我是拉住皮带,皮带上有突起

网友(点评):
你拉的松边?

网友:
你好像说电机都拉停了,楼主的意思你拉着皮带,皮带不打滑,带动皮带轮不转动,进而联轴器带着电机也不转动。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

网友:
如果是三相电机,那你用手摸摸,看是不是发热很严重。
如果是,那恭喜你,是缺相了。

网友(点评):
哈哈 没有,线我自己接的

网友(点评):
对了,忘了一件事,你的电机是自带减速机减速到25还是变频到25?要是减速到25,你能拉住,那真是见了鬼了。变频到25,是可能被拉住的。

网友(点评):
减速机,减速到25,我也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事实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