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小铝件钻3.1孔,表面粗糙度要求3.2,请教

楼主(2014-10-11):
  各位大侠,前辈。最近接到一个自动化的案子,其中一个工站需要在一个压铸小铝件上钻3.1±0.05的孔,表面粗糙度要求3.2,想使用动力头钻孔。由于对刀具不熟悉,不知道选用什么样的钻头和转速能够做到3.2的表面粗糙度。还望知道的不吝赐教,在此谢过!

网友A:
内孔常用以下方法加工:
① 钻孔 在模具零件上用钻头钻孔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钻头回转,零件固定不回转,如在普通台式钻床,摇臂钻,镗床上钻孔;另一种方式则是零件回转而钻头不回转,如在车床上钻孔。这两种不同的钻孔方式所产生的误差不一样,在钻床或镗床上钻孔,由于是钻头回转,使刚性不强的钻头易引偏,被加工孔的中心线偏移,但孔径不会发生变化。
钻头的直径一般不超过75mm,若钻孔径大于30mm以上,通常采用两次钻削,即先用直径较小的钻头(被要求加工孔径尺寸的0.5~0.7倍)先钻孔,再用孔径合适的钻头进行第二次扩钻,直到加工到所要求的直径,以减小进给力。
钻头钻孔的加工精度,一般可以达到IT11~IT13级,表面粗糙度Ra为5.0~12.5um。
② 扩孔 是用扩孔钻扩大零件孔径的加工方法。他既可以作为精加工(铰孔,镗孔)前的预加工,也可以作为要求不高的孔径最终加工。扩孔的加工精度,一般可以达到IT10~IT13级,表面粗糙度Ra为0.3~3.2um。
③ 铰孔 是用铰刀对未淬火孔进行精加工的一种孔径的加工方法。铰孔的加工精度,一般可以达到IT6~IT10级,表面粗糙度Ra为0.4~0.2um。
在模具制造加工中,一般用手工铰孔,其优点是切削速度慢,不易升温和产生积屑瘤,切削时无振动,容易控制刀具中心位置。因此当孔的精度要求很高时,主要用手工铰孔,或用机床粗铰再用手工精铰。
在铰孔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a. 合理选择铰削余量及切削规范。
b. 铰刀刃口要好平整,并提高刃磨质量。
c. 铰削钢材时,要用乳化液作为切削液。
④ 车孔 在车床上车孔,主要特征是零件随主轴回转,而刀具做进给运动,其加工后的孔轴心线与零件的回转轴线同轴。孔的圆度主要取决于机床主轴的回转精度,孔的纵向几何形状误差主要取决于刀具的进给方向。这种车孔方式适用于加工外圆表面与孔要求有同轴的零件。
⑤ 镗孔 在镗床上镗孔,主要靠刀具回转,而零件做进给运动。这种镗孔方式,其镗杆变形对孔的纵向形状精度无影响,而工作台进给方向的偏斜或不直会使孔中心线产生形状误差。
镗孔也可以在车床,铣床,数控机床上进行,其应用范围广泛,可以加工不同尺寸和精度的孔。对直径较大的孔,镗孔几乎是唯一的方法。镗孔加工精度一般可以达到IT7~IT10级,表面粗糙度Ra为0.63~1.0u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孔常用以下方法加工:
① 钻孔 在模具零件上用钻头钻孔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钻头回转,零件固定不回转,如 ...

非常谢谢您的回答,机械手册上,钻孔≤∅15时,可以做到Ra>2.5-10。钻孔应该可以做到这个要求 的。所以希望有人能够推荐刀具和转速。不知道是不是理解错了?
难道只能增加精铰工序(轻合金精铰>0.63-2.5)这一种方法了吗?

网友B:
钻孔可以的

网友C:
可以做一把钻铰刀 一道工序就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做一把钻铰刀 一道工序就完成了

谢谢,成型刀有考虑过,有点小贵。有没有其他比较方法可以推荐的呢?

网友(点评):
加个QQ聊聊

网友(点评):
QQ1603144787 加下 互相学习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孔可以的

有推荐的钻头和转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成型刀有考虑过,有点小贵。有没有其他比较方法可以推荐的呢?

不是成型刀啊 就是一般的钻头啊

网友D:
孔深多少?通孔还是盲孔?机床是否有内冷?
有内冷或孔不深的情况下可以用直槽钻,能到达你要的光洁度。有内冷的情况下,线速度280-350m/min,进给0.12-0.15mm/r。孔很浅无内冷时线速度打折;
如果无内冷孔又比较深,就用钻铰刀,也有标准品的。

网友(点评):
个人感觉上面的线速度太大了 转速给多少呢?

网友(点评):
4倍径以下的孔,有内冷的情况下,机床和毛坯都稳定,这个速度完全可以做,转速用公式算一下就出来了。但是楼主后面给工况了,他那工况不满足我说的那些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孔深多少?通孔还是盲孔?机床是否有内冷?
有内冷或孔不深的情况下可以用直槽钻,能到达你要的光洁度。有 ...

孔为通孔,深度22,无内冷

网友:
机床不带内冷就用G83干吧,转速6000~8000,进给750~1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孔为通孔,深度22,无内冷

孔太深了,要用8倍径以上的钻头,又没有内冷,所以条件限制,只能增加一步铰孔。至于钻铰刀加工也不敢保证。

网友E:
用我公司的刀具 可以帮你搞定!可以给你免费试用一两只 联系我13915831331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我公司的刀具 可以帮你搞定!可以给你免费试用一两只 联系我13915831331

是什么刀具,贴个图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