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槽的形位公差标注问题,请教

楼主(2014-10-11):
问题:我的一根轴轴上有2个键槽,需要标注对称度,希望知道的人帮我看看有没有标注对,要是错了请指出来,然后我进行改进,
上图
不合理的地方请指出来

网友A:
基准有误吧  包括同轴度  你这AB都是圆柱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准有误吧  包括同轴度  你这AB都是圆柱面

应该怎么标注请说明,最好截图说明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怎么标注请说明,最好截图说明谢谢,

把A基准换成16轴中心,把B基准换成25轴中心,然后键槽的对称度一般是为了保证装配和受力均匀,我觉得他们相应的基准选各自轴的中心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就是键槽的两侧粗糙度的要求应该是比底部粗糙度的要求高,而你图上却相反。  图就不上了

网友:
不知楼主的轴允许不允许在曲面上加工平面,我们这里一般是先加工小平面作为基准

网友B:
个人觉得几个问题如下:
1.键槽对称度的基准可以分别以各个所在圆周作为基准,可参考GB/T1096
2.键槽位置的粗糙度位置不对,应该标注在被加工面,或者简化标注在键槽宽度尺寸线上,而不是在键槽底面
其他规范性错误
1.你的A、B基准必须和尺寸线对其(中心要素),不能错开
2.同轴度缺少直径符号
3. 25尺寸段在22处必须用细实线分开(名义尺寸相同,公差不同时)
4.倒角1×45°  GB中C1,最好规范
其他建议:
1.轴类零件可以以两端中心孔作为设计基准
2.中心孔标注见GB/T145
3.键槽个尺寸标准见GB/T1096
4.相关较高要求缺少粗糙度

网友(点评):
师傅级别

网友(点评):
专业!但是倒角那个是gb/t 前一阵刚查过都可以 但是显然c1更方便 但是sw默认会显示1*45°,需要手动改显示成c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A基准换成16轴中心,把B基准换成25轴中心,然后键槽的对称度一般是为了保证装配和受力均匀,我觉得他们 ...

这样的标注很麻烦,有没有简便的点的标注方法啊

网友C:
分享些资料,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图纸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几个问题如下:
1.键槽对称度的基准可以分别以各个所在圆周作为基准,可参考GB/T1096
2.键槽位置 ...

这样还需要怎么修改啊,按照你说的改了几个,
就是第一个我不知道怎么修改,麻烦你帮我用图示意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2mm的退刀槽有必要吗。前面是直径,不是螺纹。直接变成圆角是不是更好?键槽一般标总长度,而不是两侧圆中心。尺寸最好标上公差等级代号+上下偏差值,现在只标出了上下偏差值。M8深20最好用向视图表示。

网友:
你的键槽位置标注不对  圆弧顶端到轴头标注  新手及供参考

网友:
两个都已轴心为基准

网友:
倒角标注左右倒角不能标注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享些资料,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这个只是一部分吧。都贴出来呗。

网友:
召唤师170说的是对的

网友:
标注是一门学问!

网友:
右端螺纹孔不能那么标

网友(2018-08-10):
今天来学习了 谢谢各位的分享。新人拜谢

网友:
学习了,我也需要这些指导,拜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几个问题如下:
1.键槽对称度的基准可以分别以各个所在圆周作为基准,可参考GB/T1096
2.键槽位置 ...

说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2019-02-23):
好多东西需要学习

网友:
你这个图基准选择错误  轴和面要区分好!

网友(2019-05-29):
引用 网友C:
分享些资料,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这个资料可以发给我吗,刚看到想要这个资料但是没有威望值

网友(2024-08-29):
引用 网友C:
分享些资料,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想要资料

网友:
把A标到16的尺寸线旁,把B标到25的尺寸线旁

网友:
你可以看看机械制图手册,上面有专门介绍轴键槽这个地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几个问题如下:
1.键槽对称度的基准可以分别以各个所在圆周作为基准,可参考GB/T1096
2.键槽位置 ...

专业

网友(2024-11-08):
引用 楼主:
这样还需要怎么修改啊,按照你说的改了几个,

就是第一个我不知道怎么修改,麻烦你帮我用图示意一下谢 ...

基准A和基准B怎么会改到那个地方去呀,自己看着不觉得奇怪吗?

网友:
加工应该没问题

网友:
对称标到中心线是吧

网友(2025-04-27):
引用 网友C:
分享些资料,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感谢大佬分享

网友:
我们产品键槽对称度的基准都是本轴段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