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实现这个锁紧?

楼主(2014-10-11):
如图,铝型材下方是一根3030的不锈钢方通,现在我不想在不锈钢上钻孔安装固定,因为铝型材上方的整个机构需要左右移动可调。
图中我做了两个钣金方案,右边的需要在不锈钢上打孔,且可调范围有限。左边的钣金方案,通过螺丝顶住不锈钢,依靠摩擦力固定,左右位置任意可调。但感觉还是有问题,不知道大神们有啥高招没有?

网友:
挺好的 ,就是方通的壁厚,螺纹没有几牙,另外也可夹注方通.

网友(点评):
夹住方通的固定方式肯定更可靠些,但我没想到比较好的方式。

网友:
不告诉你,
第1个距离不长,第2个容易弯曲,第3个再想想……

网友(点评):
。。。你不告诉我,我就去山东找蓝翔!

网友(点评):
呵呵, 第3个 在第2个的基础上改下,做成全包的,你应该明白我说的哦。

网友(点评):
找蓝翔靠谱

网友(点评):
零件全包住方通,那我怎么把这个全包零件套到方通上去?注:方通两端焊接到机架上,非悬臂结构。

网友(点评):
哈哈, 不早说,焊接之前放进去不会? 这玩意又不需要更换;再不行做2个半个,加个弹簧直接钳住机加。

网友(点评):
"再不行做2个半个", 这句话靠谱

网友(点评):
其实你这玩意要好看啥的,直接铣T型槽,要省钱就你那叫方通的东东锁紧孔那里焊2个螺母,厚度别被顶弯就可以。

网友:
这样吧,方通毕竟壁薄,不如焊接个结构件 结构件上腰形孔,螺丝锁在铝型材上.搂住的第一种可以直接焊上,立面用两个孔,一个螺纹孔,一个通孔,这样可以方便调节.也可以... ...

网友(点评):
后面咋还省略号了呢?

网友:
用这种结构改改,看看能用吗

网友:
方通太薄,固定不了吧。没有几个牙的

网友(点评):
是的,壁厚才1.5mm,M5的螺丝的话,还不到两个牙。

网友:
还有就是  结构件两面对调  有腰形孔水平放置,螺丝锁进铝型材槽中,另一面直接焊在方通上.

网友:
看看这个方法好不好

网友(点评):
没看明白,我需要的沿着下面的3030方通左右可调。不是型材的槽内可调。

网友:
用第二种,前后夹在方通上的板延长超过方通边缘,打孔,用长螺杆在方通下锁住,觉得力不够锁2根。。

网友(点评):
这样的长U形钣金折不了,需要有一边再焊接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