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加工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楼主(2014-10-11):
附件图片中的长孔用什么方法做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目前我们是用线切割做的效率很低。请教各位兄台有什么更经济的加工工艺

网友A:
牛B的设计,公差比尺寸的要求还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牛B的设计,公差比尺寸的要求还高

估计是用英寸转毫米转的,没有省掉小数部分,呵呵

网友:
不知道你们用的量大不大,我们公司一般采用激光切割板材,不知道切割圆柱可不可以,费用不是很高,你可以询价问问,激光切割肯定比线切割快多了

网友(点评):
激光可以割圆柱,孔大于板厚就可以,但对于这个工件不适用。

网友C:
兄弟,基准哪能那样标呢

网友(点评):
这种标准是老的ISO标准,国外老图纸上用的比较多,现在标准这种标注已经废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用英寸转毫米转的,没有省掉小数部分,呵呵

兄台哪处公差比尺寸要求还高,请指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基准哪能那样标呢

请指点,谢谢!

网友D:
半洋不土的图,看着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半洋不土的图,看着难受。

有什么不对请提出,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基准哪能那样标呢

这样标是否正确,请指点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指点,谢谢!

应该对着直径的尺寸线上,才能显示基准是圆的中心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对着直径的尺寸线上,才能显示基准是圆的中心线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哪处公差比尺寸要求还高,请指出谢谢!

你看一下最上面的35.05尺寸,公差0.2,最好是将0.05去掉好一些。

网友B:
其实有些从英制单位改过来的话,如果配合关系不要求很严格的,最好把数据进行圆整,这样对制作人员操作是不是好一些?(个人习惯将小数部分四舍五入,或者干脆去掉,呵呵)

网友E:
冒昧问一句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有些从英制单位改过来的话,如果配合关系不要求很严格的,最好把数据进行圆整,这样对制作人员操作是不 ...

你说的是有道理,但我们客户不允许我们这样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冒昧问一句什么材料

A3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