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找错误,还原本初设计

楼主(2014-10-11):
原帖本意是那个圈中的画法代表什么含义,大伙回复是骑缝螺钉,但仔细看图发现毛病缺陷越来越多,根本搞不清楚原作者的设计意图,所以特发过来,练习练习。

原作者本意应该是齿轮带动轴套传递扭矩,但又不影响中间的轴和更外面的轴套。

但即使改成这样,也只不过是看的顺眼了,结构上的不足没有改变。

网友:
如果设计者本意如此的话,那右边齿轮里的轴承就没必要与轴配合,直接装在轴套上不就行了;而且这个轴承的定位也有问题,轴承右侧用外圈定位,轴承左侧则是用内圈,人为给球轴承一个轴向力。这个图里多余的线太多了。。。

网友:
能看出可旋转部分一个是轴,另一个是空心轴就不难理解。

网友(点评):
补充:应该是一个轴和两个空心轴,也称为空心套。

网友:
看到最大的一个轴承,才知道你这是要分四层,各自相对啊,这是什么设备,工具机械手吗?

楼主:
原图就是那样,因为是部分图所以无法了解本意。

网友:
最简单的问题,剖切线给的乱七八糟,还有个问题不明白设计者什么用意,轴上装轴承,外面是轴承套,然后再轴承套上又装轴承,很难理解

网友:
看着和工业机器人456轴传动结构挺像的...

网友:
安装形式没什么大问题,无非是画法不入大师们的法眼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