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到欧洲的液压钢筒试压时爆裂,工作压力和测试压力

楼主(2014-10-11):
出口到欧洲的液压钢筒试压时爆裂:外径60,内径50,测试压力为36Mpa。和客户沟通说他们事先没有说要求承受36Mpa的压力,如果这样壁厚5是不够的。但是客户说他们只是测试就爆裂了,这和壁厚没关系。这样说有道理吗?测试压力和工作压力不一回事吗

网友:
这个东西,别猜测,别自己琢磨,

看出口目的国的规范,人家怎么试验的?

出口东西,都有一个很完整的‘技术附件’,看你怎么要求的,

网友:
工作压力就是正常的工作压力范围;
测试压力一般按规范或标准执行,一般都要高于最大的工作压力,比如:1.2倍;
5个壁厚,确实薄了,安全系数肯定不够,即使选用30CrMnSi的无缝管也不行;
具体计算安全系数,重新选管料和材质

网友(点评):
测试压力一般都是大于工作压力的,就是安全系数问题。这个应该是属于客户的技术部疏忽问题,不规定壁厚那是扯淡。

楼主:
当时给订单时客户并没有提供具体的规格参数比如压力等要求,只对材质做了要求,用的是16Mn无缝冷拔管。现在客户认定我们的材质或者加工方法有问题,但是有其它规格的同种材质的就没有发现此现象

网友(点评):
牛B,做压力容器居然没压力要求和规格参数;咋不做1MM厚的,不是说啥都没规定吗?

网友:
虽然测试压力要比工作压力高,但这些都是必须要保证的,因为工作中总会产生一些意外情况,所以测试压力爆裂,那就是他们设计的问题了

楼主:
材料拿去做了测试,屈服强度649,抗拉强度691,伸长率20,看来材料是没有问题

网友:
爆破压力要大于测试压力,测试压力一般是设计压力的1.5倍,设计压力是要求比最高工作压力高。

网友:
应该有相关规范,楼主可以查查看看

网友:
安全系数很低了,有点小缺陷就爆了,

网友:
不管是什么产品,客户应该提出详细的要求,然后产品满足这个要求,试验通过,就行了。

和客户沟通说他们事先没有说要求承受36Mpa的压力,这个就是客户的责任,或者双方没有沟通到位。

网友:
这个必须保证

网友:
吃一堑涨一智    下次在合同里就得详细规定,测试压力不能超过工作压力

网友:
国外的材料没有问题
用国产材料的话,要转换,用更高档次的材料

网友:
测试压力肯定是要高于工作压力的
但是用5mm的壁厚有点薄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料拿去做了测试,屈服强度649,抗拉强度691,伸长率20,看来材料是没有问题

这是16Mn的力学测试结果?一看就是有问题的,屈服强度与极限强度的比值明显不正常。
图片是通常的力学检验单,可以比较一下。
另外,虽然按公式计算出5mm远小于应设计的厚度,但计算得出的缸筒最小爆破压力约为62.9MPa,由此看来:
1材料本身有问题,不知你们对无缝钢管有无做过无损探伤
2海运容易产生锈蚀,生锈使得强度出现下降,不知缸筒的防锈是否到位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们指导

网友:
这个只能刚开始做得时候就沟通好技术要求,参数,不然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网友(2015-05-09):
1.5倍的 测试压力 10左右的壁厚可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