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改型问题,求助

楼主(2014-10-11):
目的:制造多种机型,每种机型单位产量不同,以满足不同生产要求。
设备结构:相对简单,电机轴与主传动轴垂直安排,锥齿轮传动,主传动轴竖直放置,工作部件在主传动轴顶端布置(新设备,恕不能传图纸)。

问题:
1.      应该如何入手
个人计划,先计算修改主传动部分,将该部分确定后,周围部分该改的改,能去掉的去掉。
各位都是如何进行产品设计改型的,如何入手?需要关注哪些要点?

2.      流程问题
绘图软件:SolidWorks
零件编号规则:A00-01-01 设备类别+设备型号-装配图编号-零件图编号
由于公司要求使用零件代号作为文件保存名称,所以在后面改型时,直接将现有模型文件另存修改,就面临着大量文件名修改问题,十分繁琐,且容易出现人为错误。如果完全重新绘制又过于浪费时间。

请教各位大侠的工作方式都是什么样子。可否分享。谢谢。

网友A:
从工艺流程入手!再看看那些可以提高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工艺流程入手!再看看那些可以提高效率!

谢谢回复,工艺流程,是设备的生产制造流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工艺流程,是设备的生产制造流程吗

就是啊!生产流程的改进!当然改动幅度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