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杆参数,求助

楼主(2014-10-11):
有没有懂蜗杆的大虾,国产图纸,蜗杆类型:ZC型,模数6,齿数1,齿顶高系数1,导程18.850,导程角4°38′08″,螺旋方向右,法向齿厚7.515(-0.252-0.323),配对涡轮齿数41,齿形角23°;根据这么多参数,能画二维画图吗?谢谢。

网友:
不知楼主要计算什么参数,你这条件给的也不全啊,另外蜗杆只有头数吧

网友A:
如果只是画图,不需要那么多参数,参数在参数表里写出即可,问题是关键的画图尺寸没有给,比如蜗杆的外径

网友(点评):
应该是分度圆直径,也就是中径

网友(点评):
我错了,是节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画图,不需要那么多参数,参数在参数表里写出即可,问题是关键的画图尺寸没有给,比如蜗杆的外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