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的材质和表面处理,请教

楼主(2014-10-11):
钣金件出图时,一般材质、表面处理是怎么标注的呢?没接触过钣金件,大神勿喷啊!

网友:
写在技术要求里

网友:
铝板-硫酸阳极化

网友:
材质比如DC01 Q235之类的就写在材料栏里头啊,技术要求那就多了,比如不允许有锈迹、不能有裂纹、拉伤之类的

网友:
304钣金
技术要求
1、材质符合---标准;
2、未注倒角C0.5,锐边倒钝,去毛刺;
3、表面抛光处理;
4、未注公差GB/ T 1804-20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