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回答1~16问?

楼主(2014-10-11):
有老师来回答一下吗?1到16问

网友A:
什么书 介绍下,1半不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书 介绍下,1半不知道啊

我也只有问题没有答案,《德国机械手册》

网友:
大部分的问题都知道的,只是细节的问题就说不明白了

网友B:
各位看,绿圈部分是悬空的,看到最后才知道原来是个轴向槽

网友(点评):
就是在油池底刨条槽?利于端盖侧轴承的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位看,绿圈部分是悬空的,还是图没画好。

16问 问的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B:
试答:
1 角接触球轴承   圆柱滚子轴承
2 角接触球轴承
3 因为有一对背靠靠的角接触轴承
4 油池润滑
5 为了形成迷宫密封
6 密封
7 轴承外圈
8 靠垫圈7和13
9 泵体中间有天窗吧,要不然卡簧10如何安装
10 能回答第9个问题,就能回答第10个问题
11 轴向固定,带动位置3旋转
12 限位
13 参见油封相关知识
14 轴承定位
15 把卡簧换成隔套
16为了泄油吧,就像齿轮箱体最底都有个螺塞孔。

网友(点评):
大侠功力深厚,顺便问一下,轴承定位什么时候压内圈,什么时候压外圈,什么时候内外圈都要压呢?

网友(点评):
问题2:是单列滚子轴承

网友(点评):
问题3:补偿轴向热变形

网友(点评):
问题7:切向负荷是不是就是轴向负荷?

网友(点评):
问题12:利于角接触轴承装配

网友(点评):
问题13:Ra0.4~1.6,硬度HRC≈30-40(看轴材料,转速,工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答:
1 角接触球轴承   圆柱滚子轴承
2 角接触球轴承

  问题2、3、7回答错误。

网友(点评):
更正 7 是轴承内圈 2 是圆柱滚子轴承,因为轴承内圈与圆柱滚子没限位 3 是因为有切向载荷

网友:
学习了,一些基础的结构问题,但是有些还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更正
7 是轴承内圈
2 是圆柱滚子轴承,因为轴承内圈与圆柱滚子没限位
3 是因为有切向载荷

网友(点评):
问题3不是这个原因,主要是补偿热膨胀的。

网友:
问题3
应该是当泵运转时产生温升,零件微变化时,不会出现过定位

网友:
问题2
圆柱滚子正常

网友:
圆柱滚子轴承

网友C:
问题4
 稀油润滑

网友:
问题12
  方便装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答:
1 角接触球轴承   圆柱滚子轴承
2 角接触球轴承

我这不是做这方面的,但是还是个人感觉2.浮动轴承应该是圆柱滚子轴承,12.直径小是为了在固定角接触轴承位置后还能形成密封,同时也是这两个地方的加工精度不一样,也有装配的考虑,16.开槽为了装配和油路吧,瞎猜的,要是我做这个产品的设计我会这么考虑

网友:
问题13
  光洁度要高,因为是动密封,减少磨损

网友:
14.开槽是为了装配吧,轴肩尺寸和内圈都一样了,不开槽装配工艺性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4
稀油润滑

稀油润滑是相对干油润滑的;稀油润滑就是油润滑,干油润滑就是脂润滑。
天花板说的油池润滑更准确,也叫油浴润滑。

网友D:
这应该是最基本的设计呀,不过是一个入门的好教材。

网友E:
1 角接触球轴承, 圆柱滚子轴承
2 圆柱滚子轴承
3 因为这类产品没有装配调整环节,靠控制零件尺寸保证零件位置,浮动调节最终装配位置。
4 油池润滑
5 为了形成迷宫密封
6 密封
7 轴承外圈
8 靠垫圈7和13
9 先装入卡簧10,圆柱滚子轴承外圈由左端压入
10 拆下法兰15和防尘盖后,由左往右顶出
11 轴向固定,带动位置3旋转
12 减小轴承内圈装配距离
13 参见油封相关知识
14拆卸轴承内圈时给拉马钩留的位置
15 把圆柱滚子轴承改为外圈浮动形式
16保持油面高度
17优点:可更换,容易满足结构设计,缺点:在这个结构中没有缺点
18不理解:传统滚动轴承
19防止切向力使静止配合面发生相对运动,损坏定位孔

网友:
引用 网友E:
1 角接触球轴承, 圆柱滚子轴承
2 圆柱滚子轴承
3 因为这类产品没有装配调整环节,靠控制零件尺寸保证零件 ...

1. 问题3,你说的是一个原因,但主要原因是补偿热膨胀;
2. 问题7,是轴承内圈;
3. 问题15,和外圈没关系;
4. 问题19,主要是为了防止跑圈。

网友(点评):
你认为15该这样?

网友(点评):
1. 哪个圈承受切向载荷? 2. NU轴承外圈还有浮动的必要么?

网友(点评):
题目问题是简化装配?

网友(点评):
题目问题是简化承受切向载荷套圈的装配。

网友:
我倒是有个解决办法,不知道算不算简化。
1.把轴承布置到法兰孔中。但这样会带来问题,①轴承外径需要变小②如果用原轴承,同样会有问题,泵体11的孔就必须加大,这样,给加工泵体11带来了麻烦,③按上面①②的办法,简化了后面的装配,却要考虑轴承的拆卸。
2.直接用轴替代轴承内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应该是最基本的设计呀,不过是一个入门的好教材。

试着说来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