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销手动锁上后,怎样使其不容易打开(需要一定的力量才可以打开)?

楼主(2014-10-11):
因产品安全需要,插销手动锁上后,怎样使其不容易打开(需要一定的力量才可以打开)?

网友A:
插销做成T形,不要L形,右端置一弹簧

网友B:
百度一下弹簧插销,有现成的零件,你看一下应该比自己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销做成T形,不要L形,右端置一弹簧

本意是想使用手动锁上,如用弹簧插销 自动锁上时会发撞击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一下弹簧插销,有现成的零件,你看一下应该比自己做好一些

本意是想使用手动锁上,如用弹簧插销 自动锁上时会发撞击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意是想使用手动锁上,如用弹簧插销 自动锁上时会发撞击声

有点不理解你的用意了

网友:
阻尼大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弹簧卡子

网友C:
采用活塞的结构,只能单向的进气孔,锁入时将空气无阻的排出,打开时空气缓慢的吸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用活塞的结构,只能单向的进气孔,锁入时将空气无阻的排出,打开时空气缓慢的吸入。

请问打开时,是不是要等一些时间呢?最好是只要有力气,就能马上打开,主要是防止儿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