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加工图中箭头指向的凸起

楼主(2014-10-11):
注意:
外侧是凸起,内侧是凹陷

补充:
材料是低碳钢

网友:
没说明材料啊,尺寸什么的
如果塑料的话可以吹塑啊
如果铸造件,只能加工了
如果低碳钢,可以冲压的

网友(点评):
求指点,怎么冲压?

网友:
涨口

网友(点评):
不懂,求指点,谢谢!

网友A:
如果管的壁厚很大,只能车了。如果很小,可以采用模具压制成型。

网友B:
车床挤压即可,我们曾经加工过,要做一个挤压工装或者叫模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床挤压即可,我们曾经加工过,要做一个挤压工装或者叫模具吧

不懂,挤压的话,管内得放一个模具?那成型后模具怎么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管的壁厚很大,只能车了。如果很小,可以采用模具压制成型。

如果管的壁厚很大,只能车了。这点确实是。

但壁厚只有1mm,能说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点评):
厚度1mm的话属于钣金件加工了,有一种加工设备叫水涨机,你可以找下当地的加工厂,看能不能用水涨的方式加工出来

网友:
用沟槽机,改善一下槽轮即可。不麻烦。

网友:
用聚氨酯涨,需做内外模具。

网友:
低碳钢 旋压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挤压的话,管内得放一个模具?那成型后模具怎么拿出来?

胀套原理

网友:
冲床可以的

网友:
只有1mm?这个没有经验,应该找一下钣金师傅吧。应该是冷加工吧。

网友:
用旋压,上下模固定管,旋头沿着管转一圈

网友:
从管内膨胀然后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