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备维修实例——电机选型

楼主(2014-10-11):
如题:
现有传动方式——摆线针轮减速机(型号BL-D2-11-4速比11)采用普通电机直连方式输入(电机Y112M-4)经双蜗轮减速机(WPOOR125速比10)变速后输出给设备传送链。
设备采用变频器调速(范围(1~7.2m/min)。
设备运转工况:负载随速度的升高而加大;
设备维修实况:
设备问题:设备在低速运转(1.0~1.5m/min)之间会间歇性出现传送带(C2-216ALH传动链中心距3650)趴行或停机现像。高速无此现像。
维修记录:
第一次维修,加大摆线针轮减速机速比,改为速比为17的试机。时间不长还是出现老问题——第一次维修失败。
第二次维修,把速比加到更大。改用23速比试机。还是失败。
变频器也更换过。都以失败结束。
根据维修人员及电工的说法,就是此电机不够力。还需加大电机功率或改为变频电机输入方式。
此设备已生产过数10台,投产市场也有两年,传动一直没变过。也从没出现停机现像。此台维修设备为新设备。出厂才一个多月。
出现上述情况,是否真如电工所说。电机选型不当?
求教各位社友。(如有表达不清楚的地方还请各位社友指点)

补充内容 (2014-10-13 16:49):
根据10月11号维修人员反映情况,设备操作员操作不熟悉。使本来在低速扭矩不足的情况下还加大阻力。使电机发热转速变得缓慢直至停机。这事反映公司安装人员对设备操作员培训不到位。

补充内容 (2014-10-13 16:50):
事情已过去两天了,客户没有打电话过来。不知是不是问题真真得到了解决。也许真为楼下大侠所说。动、静摩擦系数太大才引起本次事件的。

网友A:
普通电机低频状态下功率是达不到的,如果一定要这么宽的速度范围就换变频电机吧

网友(点评):
那为什么原来也用这样的电机就可以呢?想不通

网友(点评):
算了下, 1M/min 电机功率0.6QW 原来咋会好用的呢?

网友(点评):
有可能以前的设备没有用低速,低频空载测试不出来,我们用普通电机调速的时候,频率一般不低于40,不高于60,范围很小的

网友(点评):
设备低速也一直在用。我也算过频率很低。但由于是老产品,前期又不是我设计的。没出问题时也没敢改动。如不计较成本的话确实用变频的好。但行业内同款设备都还在用普通的电机。

网友(点评):
不看这帖子都忘记电机调速功率下降这事了。哎,记性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电机低频状态下功率是达不到的,如果一定要这么宽的速度范围就换变频电机吧

普通电机在低速时确实功率会降低,且转速降低风冷不到位还有电机发热等现像。但以前也能坚持用着,没出现停机现像。

网友(点评):
现在的电机质量都知道的…… 原来可能就是趴行边缘。

网友(点评):
如果确定负载和以前相同,那么就要检查一下设备的问题了,比如传送链运转是否流畅,阻力是否过大等

网友B:
应该以恒扭矩来计算。你这种方式变频在一定范围应属于变功率恒距。加大变速器增加速度 功率,没有增加扭矩。特别是到链传动如果线速度不变,其角速度就一定变。以前设备是好的,最大可能在链传动装配有问题,轴承过紧,平面度不高,等等.

网友C:
按你的调速范围1~7.2m/min,低速时电机速度也就在250rpm左右,普通电机不是独立风扇散热,电机在这个速度下散热能力严重不足,有可能导至电机因过热保护而停机。还是换变频电机吧,差不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你的调速范围1~7.2m/min,低速时电机速度也就在250rpm左右,普通电机不是独立风扇散热,电机在这个速度下 ...

感谢你的热心解答.
现在是拿不准问题出在哪.或是由很多原因引起的.没有听说电机过热报警的.不知是不是电工没上报这种情况.设备在客户那.怕就怕换成变频电机后问题得不到解决.

网友(点评):
现在查机械方面的问题,有办法查吗?查的出吗?总结的就是电机低速时扭矩不够,只要能加大低速扭矩的办法肯定可以。

网友(点评):
加大低速扭矩的办法还望大侠指点。再一个我也担心,如机械装配中有瑕疵产生了过多的负载。那加大扭矩后会影响到输送传动链的使用寿命。造成过早的拉长变形。且如果这一次一改。以后的设备也会沿用这次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以恒扭矩来计算。你这种方式变频在一定范围应属于变功率恒距。加大变速器增加速度 功率,没有增加扭矩。 ...

感谢你的回复.
请教一下.恒扭矩是不是可理解为电机输出力为恒定的.恒定值该怎么样计算?如取额定功率下的扭矩.也有资料说转速降低.会影响到扭矩.还忘你能指点一下.

网友D:
我用4kW变频电机直接拖动C6180车床主轴,低速时“喘气”,请电工解决。电工解决后说,变频器那里要做一个“整定”,说即使同功率的变频电机,都要不同的“整定”。具体整定什么,电工应该清楚。

另外,加大减速器速比,转矩是增加了的。同时因线速度不变,那么电机转速肯定是升高了,也就是频率是升高了,此时问题仍然依旧,实在让人费解。

能否将工作频率列出,看到底在多少Hz。

网友(点评):
感谢“处士”指点。我们的电工没有对变频器做整定,今天又去那维修了,不知情况怎样。等周一我去打听这事情的进展看解决了没有。周末愉快!!

网友(点评):
不敢当。“整定”是我道听途说的一个词儿。也不知道到底要整定什么,有没有作用。只能算作姑妄言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4kW变频电机直接拖动C6180车床主轴,低速时“喘气”,请电工解决。电工解决后说,变频器那里要做一个“ ...

整定就是增加一个反馈装置检测输出是否稳定

网友:
是摩擦与导向装置出现问题了,你检查导轨及其润滑情况

动静摩擦系数差异大的,就很容易发送这种低速爬行现象

网友(点评):
动静摩擦系数差异大,也许是这种原因吧,以前和工友聊过低速趴行这现像,他们就说,没事,过一段时间就好了。所以也没在意。不知大侠能否指点一下,从那方面下手测量动、静摩擦系数?

网友:
确实如电工所说的情况比较大

网友:
1、用普通电机的代替变频电机,至少也要换个风扇罩吧;
2、变频器有几种控制方式,设置好了,转矩可以提升一些
3、在爬行时,查看电机的发热情况
4、考虑低速摩擦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