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件打孔攻丝工装夹具如何设计

楼主(2014-10-11):
这个工件打孔攻丝工装夹具如何设计

网友A:
用个简易的分度头即可

网友(点评):
还要翘起来或垫起来。

网友:
这么奇葩的设计。如果周围打孔,再车锥度就好了。
要钻孔做工装,也就是把工件摆正。数量少的话,电火花加工。

网友(点评):
一看你就是一个坐办公室的。

网友(点评):
唉!3楼的兄台真不知道说你什么好。楼主此工件如果量小用分度头量大做专业夹具吧

网友(点评):
评论精准到位!

网友(点评):
樵兄是明白人

网友(点评):
哈哈……没做过加工的人。

网友(点评):
一个屁,蹦出三个洞!

网友B:
这个是类似台钻上的转柄连接套吧,一楼的方法就可以,不过效率差一些,做工装的话可以考虑用芯棒固定,固定平台呈直角梯形状,斜边角度等于工件锥度的一半,将芯棒装在斜面上,可以旋转,并在斜面上加工三个等分定位孔来定位芯棒每次旋转的角度

网友(点评):
除非你上自动化,不然我的效率绝不会差

网友(点评):
不知大侠所指的简易分度头转一圈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点评):
三个孔+一个销轴+一个心轴=分度盘,

网友(点评):
此处用这个简易的,可比不简易的好用多了!

网友:
4楼的方法不错

网友C:
大侠,您图纸中未提及M12孔的位置。下面附上我绘制的工装图。图纸中可能会有些疏忽之处,各位前辈大侠多多指正!

网友(点评):
大侠,咱这个是针对钻床设计的钻模。当然若是采用其他设备,工装相应也会不同。

网友(点评):
还有大侠,您这个若是批量小的话,可以划线钻孔解决的。

网友(点评):
这手枪钻把握好点就可以做了,师傅实践手感很好的

网友(点评):
攻完丝,内孔尺寸可能变化

网友(点评):
当然了,大侠您是从工艺角度出发看待这个问题的。从这个零件本身来说的话,内孔、外径、长度尺寸应该留有工艺余量的,在侧壁三个均分孔加工之后,最后精加工内孔与外径。所以我这两张工装图也没有给出内外径带公....

网友(点评):
拆卸太麻烦了。效率不高。工装1能否省去

网友(点评):
您说的蛮有道理的,这个是相对来说耗费时间的,水平高的可以直接用工装2就可以做了,速度很快的。不过讲究精度时,最好还是用上工装1。这套工装主要胜在保证精度的同时还可以适当的提高加工效率。若是单纯的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类似台钻上的转柄连接套吧,一楼的方法就可以,不过效率差一些,做工装的话可以考虑用芯棒固定,固定 ...

同意,主要是看批量,什么样的批量,用什么样的工装

楼主:
大批量的,轴套,内孔其实有精度的

网友:
动力头配起来加工也快很多

网友D:
看你有什么样的设备,如果有车铣复合加工中心,就不用要什么工装了。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量大的话可以用不锈钢精铸,底孔可以铸出来,到时候直接攻丝就行了

网友E:
这手枪钻把握好点就可以做了,师傅实践手感很好的

网友:
分度度前端装上小卡盘,分度头可向上摆角度至钻孔零件斜面平行的,等分用分度盘分等分钻孔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你有什么样的设备,如果有车铣复合加工中心,就不用要什么工装了。

得不常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手枪钻把握好点就可以做了,师傅实践手感很好的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个简易的分度头即可

还是分度头简单方便

网友:
我想说:这零件是什么用的?可以的话,稍稍改变外形方便装夹。

网友:
是不是可以考虑利用中间的空进行定位,设计回转钻模,

网友:
钻模,钻套做活动的钻完一个把钻套取出来,再换夹头,攻一个。再快也不好怎么弄了。

网友:
这样行不行?

网友(点评):
跟7楼重复了

网友:
外形就是三角形就行了。简单了点。大概思路吧。

网友:
各位大神果然厉害。

网友:
一个样板,三个手电钻,三个大学生(比力工便宜便宜的),一起开动

网友:
四楼的方法好!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侠,您图纸中未提及M12孔的位置。下面附上我绘制的工装图。图纸中可能会有些疏忽之处,各位前辈大侠多多指 ...

外圆40不加工,感觉这个不太合适

网友(点评):
大侠,工件粗糙点,工装也可以相应的粗糙点。

网友:
如用钻床,攻丝机加工的话就同楼上所说,可用芯子固定,芯子座子可用波子螺丝来旋转定方向来加工,
如有三轴加二个旋转轴的加工中心的话就做个四轴旋转夹具装夹就可以了,

网友:
顶,七楼很详细,可以作为参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侠,您图纸中未提及M12孔的位置。下面附上我绘制的工装图。图纸中可能会有些疏忽之处,各位前辈大侠多多指 ...

佩服大侠的功力!

网友:
设备是什么设备啊?
我们是做兄弟代理的,夹具也有供应商资源的

网友:
将数控分度头偏个工件的角度直接分度钻孔,最省时间和工艺投入.

网友:
明白楼主的意思     看到这个零件  想起以前  打洞的日子。。。。。 以前计件的 用台钻 立钻    成本应该是相对最低的,而且速度也不会比数控慢多少。工人一天下来也花不了多少钱,设备就一台台钻搞定。
      可惜没什么时间  不然 给你画一套图纸。

网友(2014-12-01):
中心轴定位,做个带斜度的工装,钻第一个孔,在旋转钻其他2个孔,(这2个孔用中心轴定位和刚钻的第一个孔定位)

网友:
我手贱啊~~~~~~~~~~不小心点了那个什么完整图,还扣我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