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layout规划方案要注意什么?接了一个物流产线

楼主(2014-10-12):
公司接了一个新的物流产线项目,设备大多是滚筒线,皮带线,无非还有一些升降机,转弯滚筒线等等。本人以前都是做单一的某一块,从未做过layout,即布局方案,请问大神们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否则出错损失应该很大的。在图面上显示出来的无非是总体尺寸,支撑柱的位置,线体的间距。请知无不言

网友:
layout在做整线时很重要,承担layout的人,要核算工时节拍,设定整线的设计基准和规范,确定各个工位的工艺内容和步骤,工位代号和名称,并规划好物流,确定好各个工位的布局,以及它们之间的接口,所使用的工位器具和物料。还要同客户核实确定厂房的布局、水电气的接入点坐标、高度、容量,地基施工要求。厂房柱子的准确坐标和一些消防之类的特殊要求。

而且layout要不停更新检查,他不止在方案设计阶段做,在详细设计阶段也要同步维护和更新,工作量很大的。

如果layout里面的信息传达错误,或者必要的细节未表达,将会带来返工的风险。

通常这项工作要由团队的主要技术负责人来做。

网友(点评):
国内越来越水了,外资国内公司也是

网友(点评):
前辈的点评真是言简意赅!

网友:
就是所谓的总体布置,在国外有专门公司作这些,这要玩过很多类似东西以后才能会,不是很容易有这个能力的,国内有咨询公司或设计院作这些,可以找他们给你做布置,之后还要论证呢

网友:
LAYOUT   总体规划
          像物流线主要是 节拍时间   工作时间  速度要求   结构位置   机构形式  外形尺寸     电气规划   和控制方案。
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 节拍和时间 机械结构,位置布置。  有本专门讲这个书  物流输送线的设计的 前些年 看过 可惜没有电子版

楼主:
高人好多啊。。